如此的响应是如何做到的

楼主(2016-04-18):
大神们,
   附图为仪器上的数控电源(分档位测量)带200UF电容时的输出曲线,设置为10毫安电流档位(也就是说限流10毫安),内部采样电流的输出电阻大概100欧姆左右。
  问题:因为是容性负载,为什么没有出现震荡呢?而是一条几乎完美的斜坡曲线?从理论上分析由于输出带了大电容,应该会引发相位滞后?
多谢!

楼主:
看来少有高手能对这个有所推断了,又是个冷门话题。。。。。

网友A:
示波器波形只有一条,没有对比,滞后与超前没法直观的看出,你把输入波形也测量出来,与输出一同显示,看是什么情况?
另外,滤波做得好,不会有你所说的震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示波器波形只有一条,没有对比,滞后与超前没法直观的看出,你把输入波形也测量出来,与输出一同显示,看是 ...

多谢,
   输入波形就是在1ms内上升到目标电压的曲线,差不多是指数曲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示波器波形只有一条,没有对比,滞后与超前没法直观的看出,你把输入波形也测量出来,与输出一同显示,看是 ...

滤波?大神指的滤波是?

网友B:
既然有滞后,必然有超前校正,来补偿,还有输出电阻的大小也有关糸,选用优质的功率管也是办法,把R0C的频率移出带宽外,就必然能带动负载而不产生振玲(超调或自激)。

网友C:
只要输出能力足够强、反馈控制足够好,再大的容性负载也是没问题的。

网友D:
我感觉你说的设置为10mA电流档位是10mA恒流输出一样,示波器上电压变化500mV,时间10mS左右,CΔU=i*Δt,200uF*500mV=10mA*10mS,两边刚好一样,所以输出是线性的,电流横流输出。相位由于示波器只有输出,所以看不出来

输入信号是0~0.5V的快速上升沿,1毫秒以内稳定。

网友E:
如果示波器的时间是5us/grid 或5ns/grid,那就是相当牛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示波器的时间是5us/grid 或5ns/grid,那就是相当牛

这个水平也是感觉很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要输出能力足够强、反馈控制足够好,再大的容性负载也是没问题的。

讲的就是细节了,如何强,如何控制。输出的采样电阻为100欧姆,即输出阻抗至少大于100欧姆,也就这个强度了。

网友F:
恒流源,反馈环只对电流负责,只要电源和电容的压差所产生的电流还在恒流控制环的控制范围内,那跟电阻负载没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F:
恒流源,反馈环只对电流负责,只要电源和电容的压差所产生的电流还在恒流控制环的控制范围内,那跟电阻负载没 ...

最终实现的是电压控制,中间过程是恒流源。也就是说在最后阶段还是容性负载

网友G:
好稳的波形~

网友H:
恒流给电容充电,电容的电压就是一条直线.

这是电容的本质决定的.

网友I:
这个控制是单向的不是往复的,所以震荡不大.

网友J:
0.5v阶跃通过100欧对200uf充电,电容端的波形,
LZ是这意思吗?
描述不太清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控制是单向的不是往复的,所以震荡不大.

多谢,
  实际控制不是单向的,双向摆动

楼主:
引用 网友J:
0.5v阶跃通过100欧对200uf充电,电容端的波形,
LZ是这意思吗?
描述不太清楚啊 ...

输入信号为0~0.5V上升沿波形,在1毫秒内稳定在0.5V。输出为图中波形。这个是数控电源的采集波形,可变档的,当前档位内阻为100欧姆(即输出电压采样电流时就是通过采集这100欧姆上的压降来判断电流大小的)。

网友K:
垃圾电源用多了,看到个规矩点的就一惊一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垃圾电源用多了,看到个规矩点的就一惊一乍的。。。。

这可是几十万一台仪器内部的电源

网友L:
1、这条直线并不完美,看起来噪声很大也许是示波器的问题。
2、振荡是一定会有的,看你用多小的刻度去度量。
3、这种程度的响应是非常正常的,CC-CV都是这个曲线。
4、所有的稳压器输出都会要求加电容,要是振荡那还了得。

多谢!

网友M:
这不就是合格产品的正常表现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