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仿真器驱动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6-04-18):
当设备管理器发现带叹号的硬件时,安装驱动提示INF 找不到所需的段落,做更新驱动:
方法一:1.打开widows文件下setupapi.log 查看INF 丢失的段落,发现是找不到 [ClassInstall32] 段。
2.打开UIF的驱动程序,其下有2个INF文档,umpusbXP.inf 和UmpComXP.inf ,其中umpusbXP.inf 中无ClassInstall32段,把UmpComXP.inf
中的 [ClassInstall32.NT]
AddReg=PortsClass.NT.AddReg 这2句拷贝到umpusbXP.inf 保存。
3.重新安装驱动,OK. 问题解决。

网友B:
有可能是IAR 版本问题

网友C:
之前遇到过,网上找找,重下个驱动

网友D:
这个就重新安装的吧,直接让系统自己检测硬件安装的吧

网友E:
可能是IAR v5.5版本老了

网友F:
重新安装一个驱动吧

网友F:
有可能系统不兼容的。

网友G:
版本不兼容吗

网友G:
跟你的系统64位的有关系吗

网友H:
卸载完成,重启再按照。

网友H:
感觉是系统存在问题

网友I:
我以前用IAR最后放弃了。仿真会有问题,还是乖乖用CCS吧!

网友J:
安装好了吗

网友J:
应该是跟系统不兼容的

网友K:
我以前用IAR最后放弃了。仿真会有问题,还是乖乖用CCS吧!

一直用的IAR,楼主的可能是版本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