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源码] 在Keil软件中为什么会出现Target not created

楼主(2016-04-18):
编译时没有错误的,但是链接就有这个提示,求知道的大神来解答一下

楼主:
因为小弟没有积分了,所以没法给分,敬请谅解!

网友A:
发一下程序工程

我看看你犯了什么错误

楼主:
是这个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一下程序工程

我看看你犯了什么错误

程序有点多,不好全贴出来了

网友B:
编译过程出现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编译过程出现错误

我编译的时候只有警告啊,那能看出来是哪里出错了吗?

网友C:
是有些变量没用到吧,你把它删了就可以

网友D:
Ram空间不足:
外部变量:定义处不用加External,声明处要加External
将以data 型定义的公共变量修改为idata 型的定义

楼主:
引用 网友D:
Ram空间不足:
外部变量:定义处不用加External,声明处要加External
将以data 型定义的公共变量修改 ...

改了还是不行。还有其他的方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有些变量没用到吧,你把它删了就可以

有些是没有用到,应该不影响链接吧

楼主:
总是看不出哪里错了

网友D:
直接寻址的只有128字节,你现在已经177字节。
所以的全局变量要最好的要全部加上idata.

网友E:
难道没有**成功吗
编译其他的有没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编译的时候只有警告啊,那能看出来是哪里出错了吗?

明明一大堆错误

网友F:
RAM不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寻址的只有128字节,你现在已经177字节。
所以的全局变量要最好的要全部加上idata. ...

恩,我改了现在data只有103了,但是还是不行。。

楼主:
现在我改了后data =103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明明一大堆错误

请问应该怎么改过来呢?求指点

楼主:
L105错误已经解决,虽然L1,L2警告还没有解决,但是可以生成HEX文件。谢谢大家了,多谢你们的指导和建议

网友G:
引用 网友D:
Ram空间不足:
外部变量:定义处不用加External,声明处要加External
将以data 型定义的公共变量修改 ...

可以帮我看看么

网友H:
按图上改,重新编译试下。我也遇到过类似情况。

楼主:
你的是什么情况

网友I:
呵呵,把优化等级降到最低就可以了。
有些没有调用的函数被编译器删了,结果删多了。特别有些复用的优化出来的子函数。
v9.55修复了一个类似的bug,经过实测还是不彻底。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些是没有用到,应该不影响链接吧

不要应该不应该吧,你试试不就知道

网友C(2016-07-20):
引用 楼主:
有些是没有用到,应该不影响链接吧

影响啊,变量是会占用内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