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将正负2V信号钳位到0~4V

楼主(2016-04-18):
用运放如何将如图的波形移位到4V,能否加上开关来决定是否钳位?谢谢~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Library

网友A:
可以家一个54S

网友B:
为什么要指定运放,用比较器很省事。

比较器输出就变成high low high low的数字信号了!

网友C:
如果可以反相,就反相输入,隔直,单倍放大,运放同相端用电阻分压产生个2V,OK了。
如果不能反相,就同相端输入,隔直,然后电阻分压个2V,反馈通路也要注意需要用电容提供交流通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可以反相,就反相输入,隔直,单倍放大,运放同相端用电阻分压产生个2V,OK了。
如果不能反相,就同相 ...

用这个加法电路行吗?

网友D:
三个电阻,一个够高的电压就够了···假定电压5V

当然如果你需要“精确地”调整到 0~4V,那还是用运放之类的吧。。不过一般不需要··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用这个加法电路行吗?

参考下面的电路吧

网友E:
处理以后用于模拟还是数字?思路会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处理以后用于模拟还是数字?思路会不一样。

处理以后再送给ADC转换为数字信号

网友B:
比较器输出LOW=0,对应-2v;high=4v,对应+2v,但是不能保持原来的升降沿斜率。不知是否理解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