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新闻]
新唐也是可以玩Arduino的,不信你看

楼主(2016-04-18):
NuEdu 介绍
新唐NuEdu系列为一套针对NuMicro Cortex®-M0/M4单片机家族设计之全新开发工具包,支持NuTiny接口及兼容于Arduino接口的NuEdu应用模块,为一具备多功能的全新开发工具,专门提供工程人员设计及使用。基于CMSIS架构的应用程序代码,可兼容于新唐各系列芯片,用户可易于移植至不同之开发板,减少重新编写程序之时间。
针对非工程人员,新唐亦提供Nuduino开发软件及Arduino丰富范例源代码、外设及组件支持,能够让初学者快速学习如何灵活地运用新唐Cortex®-M0/M4单片机系列,并以便捷的方式快速创建单片机方案,开发并且验证应用程序,实现多样性的设计想法。

楼主:
NuEdu 特色
● 学习 / 应用 / 除错:全方位之开发工具
● 携带方便之开发除错套件
● 丰富的单片机外设功能,如ADC、PWM、I²C、SPI、
    UART、USB
● 具高扩充性:可更换不同功能的NuEdu应用模块
● 脚位兼容 Arduino 开发工具包,提供用户弹性之对应
   软件Nuduino进行开发
● 提供Nu-link调适器可在线编译
● 支持广泛的开发环境,包括Keil RVMDK、
    IAR EWARM
● 应用程序代码兼容于各系列芯片,容易移植
● 提供牛桥串行传输接口通讯工具
● 支持Nuduino开发软件

楼主:
NuEdu 多合一开发工具

NuEdu 功能介绍
NuEdu-SDK-Board是一套由NuEdu-EVB-Board以及NuEdu开发工具包所组成,针对以ARM Cortex®-M0/M4为核心的新唐微控制器的开发工具。目的在于提供一套开发与学习兼具的套件,具有ADC、PWM、I²C、SPI等等的外设功能,用户能够更换具有不同功能的NuEdu开发工具包,也可以根据用户需要的外设功能自行开发工具包,使用方便且不失开发所需的弹性。

楼主:
NuEdu 全系列一览
支持NuMicro Cortex®-M 单片机全系列:NUC240 / Nano130 / M451

NuEdu 全系列资源下载
NuEdu-SDK-NUC240
NuEdu-SDK-Nano130
NuEdu-SDK-M451

网友A:
相应的封装函数都包装好了吗

网友B:
这个东西很不容易找到的,这里贴出个链接:
http://sourceforge.net/projects/numicroedu/files/Tools/

网友C:
arduino IDE支持新唐的这个板子吗?还是需要我们自己封装函数?

网友D:
SPI
------------
SPI

2006年3月13日

SPI (串行外围接口)是一个车载inter-IC通信接口。 它介绍了摩托罗拉公司(飞思卡尔半导体)。 由于其简单性和通用性,它被纳入各种外围ICs和飞利浦的行列 IIC-bus 。 SPI的信号的数量,三个或四个电线,大于IIC的两个电线,但是传输速率可以上升到20 Mbps或更高版本取决于设备的能力(5 - 50倍IIC)。 因此,它主要用于应用程序、ADC、DAC或通信集成电路,要求较高的数据传输速率。

SPI结构
的基本结构SPI正确的图片所示。 主IC和从IC与三个信号线路, SCLK (串行时钟), 味噌 (大师Slave-Out)和 莫西人 (大师奴隶),交换两个8位移位寄存器的内容转变时钟由主驱动IC。另外一个 党卫军 (奴隶选择)信号除了以上三个用于同步数据包的开始或字节边界,同时为实现主机配置。 大多数奴隶ICs分配不同的针的名字,比如DI,做和CS,SPI接口。 等单向传输deivce DAC和单通道ADC,要么可能ommited的数据行。 数据位转移 MSB第一 。
当附加一些奴隶ICs SPI,奴隶ICs连接平行和CS信号主IC与每个奴隶ICs。 奴隶IC的数据输出,选中启用CS信号和去掉的时候设备断开味噌。

SPI转移时间
SPI模式
时间图
模式0
积极的脉冲。
锁,然后转变。
模式1
积极的脉冲。
转变,然后锁。
模式2
负脉冲。
锁,然后转变。
模式3
负脉冲。
转变,然后锁。

在SPI、数据转换和数据锁存器分别做相反的时钟边沿。 有一个优势,当转变和锁操作分离,可以避免两个操作之间的关键时机。 所以时间考虑IC设计和董事会设计可以松了一口气。 但另一方面 四种操作模式 由于时钟极性和时钟阶段,掌握集成电路必须配置它的SPI接口作为SPI模式,奴隶IC。

网友E:
那个NuMicro_Patch_For_Arduino1.5.8v7.exe非常难得,如果新唐提供那个json的链接文件就更好了,可以方便的添加到最新版本。

楼主:
新唐没有提供那种方式的添加,比较保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