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请问如何实验测量直流无刷电机的传递函数啊

楼主(2016-04-18):
(无正文)

网友A(2016-08-02):
现在的直流无刷电机,在设计时反电势基本都是接近正弦的,很少是梯形的,所以,如果做FOC控制的化,可以把他当做是PMSM,套PMSM的数学模型,如果做方波控制的话,那就当做直流有刷电机模型。电机参数大概就是电阻、电感、反电势系数这几个参数

网友B:
输入量是电压输出量是转速,要可以测量转速的设备一般是编码器或者hall信号,用输入输出阶跃响应数据输入MATLAB系统辨识工具箱可得到电压到转速的传递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