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求教关于pwm的问题

楼主(2016-04-18):
当前捕获/比较寄存器参与同计数器TIMx_CNT的比较,并在OC1端口上产生输出信号,这句话怎么理解,对应库函数的SetComparex()函数,谁能解释一下pwm产生的原理,谢谢

网友A:
PWM产生原理

啊 这个这么说呢?

从单片机的角度的话,有一个值随着机器周期在自增,每次自增都会与设定值比较,大,对应的IO口输出高,小对应的IO口输出低,当自增到溢出就从0继续开始。
这样就做成了一个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