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集报警灯信号问题

楼主(2016-04-18):
做个第三方简单的报警,因为从别人的报警灯取信号(24V/0V跳变)。想请问下可以用什么方法采一个稳定的信号

网友A:
非接触式: 用光敏管采集报警信号.
接触式: 直接从报警灯脚接,分式后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接触式: 用光敏管采集报警信号.
接触式: 直接从报警灯脚接,分式后使用.

T叔,能简单说下分式后使用是啥意思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T叔,能简单说下分式后使用是啥意思吗

应该是“分压后使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T叔,能简单说下分式后使用是啥意思吗

少累哈,手写板不大听使唤,式,压搞错了.
信号是24v,单片机为5v,所以要分压降低后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