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神,这个程序为什么不执行

楼主(2016-04-18):
/*水泵定时系统*/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a;
uchar temp;
//-----------------------------------------------

void delay_fen(void)
//延时一分钟
{
  unsigned char j;
  unsigned int i;
  for(i=0;i<60000;i++)
   {
     for(j=0;j<200;j++);
     for(j=0;j<102;j++);
   }
}

main()
{
while(1)
  {
    P1=temp=0xfe;
    delay_fen();
    for(a=0;a<6,a++;)
//P10至P15端口依次输出低电平,时间一分钟
    {
      temp<<=1;
      temp|=0x01;
      P1=temp;
      delay_fen();
    }
  }
}
万用表检测,一直是P10口低电平,别的口电平不变,难道程序不会执行?

网友A:
你的电路时怎么样的?

网友B(2016-07-27):
不执行是什么意思

网友C:
亮点:
for(a=0;a<6,a++;)

网友D:
把延时调小,用带LED的板子测试。,。

网友E:
程序死在延时
for(i=0;i<60000;i++)
   {
     for(j=0;j<200;j++);( 1
     for(j=0;j<102;j++); (2
   }
当2循环执行时,j = 102时,跳出2,执行1循环,j++,j= 103,又执行2循环,只想完,j = 102,这样死在这里

网友F:
延时函数写的真糟糕···

网友G:
引用 网友E:
程序死在延时
for(i=0;i

帮我做一个小程序哈

网友E:
引用 网友G:
帮我做一个小程序哈

延时程序?你重新定义一个变量k,把第二个j改成k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