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F446ZE板子获奖试用】ADC+DAC+USART

楼主(2016-04-18):
十分惊喜我竟然能有这么好的人品,更是感谢21ic和ST为我们提供这么好的一个试用机会。

系统:WIN10 专业版
编译器:KEIL MDK5.16a
下载方式:ST-Link虚拟盘符

主函数代码,采用纯寄存器编写,DAC输出值为3000,然后ADC读取值通过串口回传,看两者的偏差情况。

接线:仅需使用一个跳线帽将PA5、PA6短接到一起即可,串口使用stlink虚拟串口,十分方便。

回传数据,有12-13的偏差值,不排除有外部阻抗干扰的可能,但是其两者的联合抖动仅有1lsb,可见F446的ADC和DAC性能还是相当出色的

工程压缩包:

以上评测仅供参考,如有不对之处望大侠指正,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A:
羡慕啊、羡慕。加油加油。

网友B:
偏差不会这么大吧?做滤波处理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偏差不会这么大吧?做滤波处理了吗?

没有任何数据处理

网友C:
请问win10能装上stlink的驱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win10能装上stlink的驱动吗

可以的

网友D:
唉!好羡慕。

网友E:
这个例程非常精简,很犀利。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例程非常精简,很犀利。

谢谢

网友E:
串口需要初始化吗,直接就可以只用那个Printf函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串口需要初始化吗,直接就可以只用那个Printf函数了?

当然需要,Usart3_init

网友E:
没看到代码里有,是不是直接写到按波特率打开端口那个函数内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看到代码里有,是不是直接写到按波特率打开端口那个函数内部了。

当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