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继电器如何选型?

楼主(2016-04-18):
本人电路负载是5V电压1A左右电流,现在想用继电器做一个开关,现在遇见了一个疑惑,
比如 G5V-2-H1-5VDC 这个型号的继电器的参数:
触点额定电流是2A,线圈的额定电压是5V,功耗是150mW,那线圈的电流就是30mA.
那触点电流和线圈电流是指什么?这个继电器能用在我的电路上吗?还有什么别的继电器型号推荐?

网友A:
能用。触点电流是继电器接通后带负载用的。线圈电流是控制继电器通断的。

网友B:
触点电流 就是负载最大电流
线圈电流 就是控制吸合的电流
此处 5V1A 不是太建议用继电器 一个mos就够了

网友B:
确实要用继电器 这类属于:信号继电器
淘宝一堆 自己选个吧

网友C:
其他的可以选选宏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触点电流 就是负载最大电流
线圈电流 就是控制吸合的电流
此处 5V1A 不是太建议用继电器 一个mos就够了  ...

郁闷 有人回帖系统都不提醒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用。触点电流是继电器接通后带负载用的。线圈电流是控制继电器通断的。 ...

郁闷 有人回帖系统都不提醒的....

网友D:
国内宏发,国外的欧姆龙和松下。施耐德的也不错

网友E(2016-07-22):
元则继电器也不错

网友F:
5V 1A没必要用继电器呀,负载开关,又便宜又好用:

网友G:
SSR 固态继电器,就是无触点的,里面就是MOS管。如果自己用MOS管,还要考虑保护电路,推荐用SS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