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2103,进不了irq的中断服务程序

楼主(2016-04-18):
I_Bit           EQU     0x00            ; when I bit is set, IRQ is disabled
F_Bit           EQU     0x00            ; when F bit is set, FIQ is disabled
已把启动代码中的中断禁止位清零。当触发外部中断的时候也有中断标志,但是就是进不去中断服务程序,异常向量表已改。实在想不出还有哪里存在问题了。。。

楼主:
通过查询EXTIT是可以查到中断标志的,但是就是进不去中断函数。

网友A:
有中断标志了,还要使能中断撒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中断标志了,还要使能中断撒

就是不知道怎么将全局中断打开 在启动代码中修改为 MSR     CPSR_c,0x5f 了但是为什么还是开不了全局中断。也尝试用软中断开全局中断irq还是失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不知道怎么将全局中断打开 在启动代码中修改为 MSR     CPSR_c,0x5f 了但是为什么还是开不了全局中断 ...

开全局中断,还要开外设中断。
还要配置好中断向量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