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PI引脚能否间歇当作外部中断引脚?

楼主(2016-04-18):
请教个问题:stm32的spi和另一个元件通讯,stm32当主设备发送命令结束后,等从设备采样处理,处理结束后把MISO线拉低,通知stm32处理结束可以读取数据了。

原来是stm32发送完命令后就一直等着,等到MISO引脚被拉低后才发送读取数据命令。
现在觉得等待太浪费时间了,想在这段时间内做些其他数据处理。
那么,能把MISO引脚定义为外部中断吗?

楼主:
void PB4_ExintEnable(u8 en)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EXTI_InitTypeDef EXTI_InitStructure;
        if(en)
        {
                GPIO_EXTLineConfig(GPIO PortSourceGPIOA, GPIO_PinSource0);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 = EXTI_Line;
                EXTI_InitStructure.EXTI_Mode = EXTI_Mode_Interrupt;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 = EXTI_Trigger_Falling;                //ϽµÑØÖжÏ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Cmd = ENABLE;
        }
        else
        {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Cmd = DISABLE;
        }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
}

这样写,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A:
已经用了硬件spi的话,同时做外部中断输入可能不行,估计要来回切换。
可以在stm32发送完指令以后,定时扫描读取MISO的电平,读到低,再去读取spi的数据

网友B:
最好不要这样吧,用做miso的时候还得重新初始化,得浪费多少时间啊

网友C:
你这外设就没有独立的中断脚?
这样处理很麻烦,但是可行的,需要不断的对这个引脚进行重新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已经用了硬件spi的话,同时做外部中断输入可能不行,估计要来回切换。
可以在stm32发送完指令以后,定时扫 ...

我现在用的软件SPI,感觉就挺浪费时间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现在用的软件SPI,感觉就挺浪费时间的...

浪不浪费不重要,关键是能不能满足系统的需要。

网友D:
另外用一个i/o

网友E:
已经用了硬件spi的话,同时做外部中断输入可能不行,估计要来回切换

同意楼上说法,来回切换会出问题的

网友F:
理论上可以,但是需要来回切换,怎么保证切换时不影响SPI通信呢,资源狗的话还是用另外的IO吧

楼主:
这个ADC特性决定的,数据采集时将MISO拉高,数据采集结束后将MISO拉低。通过MISO被拉低通知单片机可以读取数据。
没办法用另外的IO。

网友G:
MISO & 1 -> 另一个IO    SPI 发送/读取数据 禁止IO的中断   等待ADC 转换的时候 使能IO中断     & 为与门

楼主:
引用 网友G:
MISO & 1 -> 另一个IO    SPI 发送/读取数据 禁止IO的中断   等待ADC 转换的时候 使能IO中断     & 为与门 ...

意思是将MISO也连到另一个IO上?
不明白MISO&1 -> 另一个IO,忘指教,谢谢。

网友G:
与门 一个输入 脚接MISO 另一个接高电平  输出接中断 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