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幅值在10mv左右的交流信号,极性可正可负,AD如何采集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6-04-18):
频率范围?采集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频率范围?采集速度?

1KHz,不需要考虑采集速度,我是不知道负电压该怎么处理,一开始,想用同向运放,叠加一个直流电压,比如1V,然后再送到AD采集,但是Multisium仿真结果不对。。。,求解惑!

网友B:
那是楼主仿真不对吧,用运放叠加一个直流偏置,抬高信号参考电压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是楼主仿真不对吧,用运放叠加一个直流偏置,抬高信号参考电压就可以了。
...

本人菜鸟一只,还恳请帮忙看看哪里出错了,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本人菜鸟一只,还恳请帮忙看看哪里出错了,谢谢!

不用那么这么麻烦,运放单电源供电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那么这么麻烦,运放单电源供电就可以了:

这个电路图确定可行吗,我仿真了一下,结果并没有抬高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路图确定可行吗,我仿真了一下,结果并没有抬高啊

那就是仿真的过程有问题,这个电路是切实可行的

网友D:
R4,R6去掉,R7和R8对调,R5换成电容,接到R8。信号源接反相端。负电源接地。这样就可以了。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R4,R6去掉,R7和R8对调,R5换成电容,接到R8。信号源接反相端。负电源接地。这样就可以了。可以试试。 ...

非常感谢,按你的做法试了之后,成功了,不过,一开始结果也没有出来,我发现我之前的电路,问题也不大,就是交流信号出来那里少了一个电容,我一直仿真失败的最重要原因在于我用的运放OPA735,换了一个OP07以后,各种电路基本上都出来了,关于运放,我不知道为什么OPA735不行。有人可以指导一下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按你的做法试了之后,成功了,不过,一开始结果也没有出来,我发现我之前的电路,问题也不大, ...

opa735参数我没有看,但Multisim14里面有些器件的模型是空的,我遇到过

网友F:
先得放大信号吧,放大的合适的范围内再采样

网友G:
为什么不用差分运放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先得放大信号吧,放大的合适的范围内再采样

确实确实,我忘了提,其实最前面是有差分放大,把交流信号放大的,但还是需要抬升。

楼主:
引用 网友E:
opa735参数我没有看,但Multisim14里面有些器件的模型是空的,我遇到过

我用的是12.0的,反正运放模型是从库里面拉出来的,空不空的就不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为什么不用差分运放呢?

说到这里,其实,本人菜鸟,请问什么时候用差分运放啊?差分运放和一般的运放区别在哪里呢,可以的话,请指教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opa735参数我没有看,但Multisim14里面有些器件的模型是空的,我遇到过

哎,不对啊,我昨天还用OPA735弄过双T型陷波电路,效果很正常啊!!

网友H:
引用 楼主:
说到这里,其实,本人菜鸟,请问什么时候用差分运放啊?差分运放和一般的运放区别在哪里呢,可以的话,请 ...

来说说差分运放。我也迷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