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8051F340

楼主(2016-04-18):
想做一个软件精确延时1US 10MS,请教一下怎么做,用的是内部最高频振荡12兆 ,内核是CIP-51
void Delay10us(void)
          {
           unsigned char i;

           for(i=120;i>1;i--);
          }
这样是不是延时了10us

网友A:
这些问题   你自己拿个示波器 测量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些问题   你自己拿个示波器 测量一下。

暂时没这个条件,所以只能车来问问了

网友:
有多少个技术人员去深入研究他的指令周期啊??

所以,这些问题   你自己拿个示波器 测量一下。

网友:
有多少个技术人员研究单片机,研究得那么细致,去深入研究他的指令周期啊??
即使别人把答案告诉你,也不一定准确。
所以,这些问题   你自己拿个示波器 测量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暂时没这个条件,所以只能车来问问了

那干脆研究一下汇编指令的周期和CIP51的指令时间,算一算就知道了

网友C:
精确延时不是用定时器更好吗

网友D:
到底是延时10ms还是10us,这是个问题。

网友E:
想精确,只能看编译后的汇编语言了

网友E:
用for(i=120;i!=0;i--),循环一次要5个时钟

网友F:
用nop指令!

网友G:
最好还是编一段测试程序,用示波器测量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C:
精确延时不是用定时器更好吗

是这样,想简单点,要求也不是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到底是延时10ms还是10us,这是个问题。

这个我算不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