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信]
usb转485转换口怎样实现485的收发控制

楼主(2016-04-18):
之前用单片机开发板自带的485是将收发的控制线接到单片机的IO口上,程序通过设置对应的IO口电平就可以实现控制485的收发,但是现在这个板子上没有485 我用usb转485转换口的话怎么实现控制485的收发控制线啊?哪位做过这方面的可以给点指导吗?

网友A:
使用无需控制方向的芯片13487

楼主:
2楼您好 我现在主要做的是一个单片机通过usb转485转换器读modbus仪表的数据 但是读不上来 我用PC机就可以读上来 单片机程序里往串口写数据 但是我看485转换器的TXD灯和RXD的灯都不亮 您可以给点指导吗

网友B:
通常的解决办法是发0不发1,1靠总线静态偏置实现。楼主不妨看看本栏目的相关老帖。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常的解决办法是发0不发1,1靠总线静态偏置实现。楼主不妨看看本栏目的相关老帖。 ...

我用电脑串口调试工具通过usb转485转换器读modbus仪表的数据 可以读的上来  但是我用单片机读好像数据都没有发过去,usb转485的转换器的txd和rxd的灯都不亮 但是我的数据是发到串口的 不知道为什么发不过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无需控制方向的芯片13487

我用电脑串口调试工具通过usb转485转换器读modbus仪表的数据 可以读的上来  但是我用单片机读好像数据都没有发过去,usb转485的转换器的txd和rxd的灯都不亮 但是我的数据是发到串口的 不知道为什么发不过去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用电脑串口调试工具通过usb转485转换器读modbus仪表的数据 可以读的上来  但是我用单片机读好像数据都 ...

画出具体电路来好好分析吧。

网友C:
千万不要省IO,靠上拉输出1会给你带来无尽麻烦,特别是需要与第三方并网情况。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电脑串口调试工具通过usb转485转换器读modbus仪表的数据 可以读的上来  但是我用单片机读好像数据都 ...

你的电路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淘宝买的usb转485的转换器 没有电路图  我用pc通过这个usb转485的转换器就可以和仪表实现通讯 , ...

单片机有USB口? 经过USB转485 和仪表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