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组结构体怎么引用

楼主(2016-04-18):
定义
typedef struct
{
        unsigned char a;
        unsigned char b;
        unsigned char c;
        unsigned char d;
        unsigned short int e;
        unsigned short int f;
}
Event_TypeDef;

Event_TypeDef Event[4];

现在引用其中e。
如Event[0].e Event[1].e Event[2].e Event[3].e这四个元素需要批量处理

写了个子函数批量处理以上四个元素
void chuli(unsigned char temp)
{
  switch(temp)
{
case 0:temp = 1;break;
case 1:temp = 0;break;
default:break;
}

}

void main()
{
while(1)
{
chuli(Event[0].e);
chuli(Event[1].e);
chuli(Event[2].e);
chuli(Event[3].e);
}

}
这样写是传递不了值进去的。那么,要怎么写才能传递进去。关于结构体的形参传递不是很懂

网友A:
这是当然的,传指针进去就好; 传值过程其实只是做了一份copy,原始数据时不会改变的!所以要么传指针,要么传引用(c++)

网友B:
c语言的话,一般就是用指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c语言的话,一般就是用指针了

知道用指针才行,能用这个例子简单的举例怎么使用指针吗?
如何使用指针引用去批量处理Event[0].e,Event[1].e,Event[2].e,Event[3].e

网友B:
引用 楼主:
知道用指针才行,能用这个例子简单的举例怎么使用指针吗?
如何使用指针引用去批量处理Event[0].e,Event ...

struct tag_arr
{
    int arr[1000][1000];
} test;

void fun(struct tag_arr *test);

楼主:
static void DecGroup(Event_TypeDef *p)
{
        switch(p->e)
        {
………………
                }

}

网友C:
应该可以传递吧,不过你的e是int,temp是char,会不会是这个引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