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电源过压保护的疑问

楼主:
小弟最近设计一个具有过压保护的电路,看到网上使用的齐纳二极管+电阻的方式就直接拿过来用了,齐纳二极管在导通时会保持击穿电压不变化, 那么还怎么控制三极管呢?第一张图的Q1的基极始终为高电平,百思不得其解,但偏偏网上还有这样的方案。第一张图是我想用的电路,第二张和第三张是网上找到的图片。只用因为NPN和PNP的区别?

网友A(2016-04-18):
NPN和PNP当然有区别咯。导通条件不同啊。你用NPN不论什么时候都是导通,那还保护个啥。。过压保护你就用第二幅图的电路就行。要理解放置每个器件都是什么作用

网友B:
对此关注   看看高手如何解答

网友C:
我来试试
图二分析,输出采用P沟道的MOS,特点  G级驱动为高时,无输出,G级驱动为低时有输出,G级驱动为高时无输出。
当输入电压较低时,D1截止,输入电压通过R1,R4加在Q1(PNP管)基级,故Q1工作在截止状态,集电极无输出,MOS管的G级电压由R2,R3串联分压决定(R2远大于R3),由此G级电压即R3两端电压几乎为0,故MOS管导通,有输出(或者说输出增加)
当输出电压较高时,D1导通,R1,D1构成稳压管电路,保证R4左端电压为稳压管额定电压,此时R4电压加上Q1的发射结电压再加上稳压管电压等于输入电压,由此可知当输入较高时,稳压管电压恒定,R4要有较大电压降,即基级有电流流出(从发射结流向稳压管),当发射结正偏,集电结也正偏时Q1饱和导通,集电极输出高,MOS管G级驱动变高,MOS管截止,输出无(或者说输出下降)

其中D2作为钳位二极管保证Q1的发射结电压降不至于太大,损坏Q1

以上即为图二稳压的分析 PS,我是以两个极端下饱和导通和截止来分析的,属于开关状态,实际上该稳压电路是工作在线性放大状态,但原理相通。

网友D:
图1 图2 大致原理是对的,但是要增加对MOS管G-S极间的保护。
输入电压过高,则稳压二极管导通,三极管跟着导通,将MOS管关闭,后级断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