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磁阀控制电路问题

楼主(2016-04-18):
电磁阀24V开阀,12V保持,设计如下电路,可实际发现24V关断后电磁阀两端(1/2与3/4之间)有时还有高达近20V的电压,电磁阀内阻115欧,请高手帮我分析一下问题所在。

网友A:
SS8550D吃得消吗?换Mos管呢?

楼主:
查了SS8550参数:
集电极电流1.5A
集电极--基极电压40V
集电极--发射极击穿电压25V(这个有点接近)

现在问题是有时正常,有时不正常,说明SS8550还没有击穿,采用MOS管因偏置就复杂些了,想尽可能简单,不知是否有更好的电路可实现24V开阀(1~2s),12V保持?

网友B:
这个用稳压二极管就行呀 何必这么复杂呀

楼主:
用稳压二极管怎么实现啊?这个是基于SMT32的,AD几乎全用了,为避免干扰,必须隔离电磁阀,(即使如此,只要接上6个电磁阀后,AD的精度还是有明显影响,尚未解决)

楼主:
上面说换MOS管应该是可以的,电路改动不太,问题是价格比较敏感,低价的如1N60的导通电阻太大,16.5欧,而电磁阀的开阀电压>20V,考虑稳定性,导通电阻不要超过10欧,希望单价不要超过0.5元,请大家推荐一款

楼主:
怎么没人理啊

网友C:
调整下R77/R74阻值试试

楼主:
楼上几位说的都有道理,我选光耦部分的参数主要是出于降低功耗考虑,余量不大,后面调整一下,可我测试很多次,目前光耦的工作是正常的,就是三极管不正常,即光耦关断,Q9基极拉高,但输出有时正常,有时不正常,所以问题出在8550上,后面更好为MOS试试。

谢谢大家回复。

网友D:
电路板空间足够,就用继电器隔离不是更好。

网友E:
我估计是你两个三级管基极的限流电阻的问题,导致你的三级管没有工作在开关状态下。(饱和和截止状态)

网友F:
还是MOS管吧,光耦的驱动功率不够,势必增加三极管的放大倍数,导致因漏电流导致关不断状态。

楼主:
三极管的这个问题没有什么规律,有时出现,有时又好好的,可能处于临界状态,根据大家建议,还是改为MOS管算了,成本增加一点

网友G(2016-11-22):
电路有问题啊,三极管基极应该接在光耦下面那个脚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