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AD里改了PCB封装,怎么更新到原理图里呢?

楼主(2016-04-18):
如题,试了更新到原理图,其它的可以更新,就是封装更新不过来.

网友A:
在PCB封装库里面找到要更新的封装,然后右键,更新到PCB,基本上就OK了。当然,要确保封装库在工程里面哦!

网友B:
首先得是集成库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PCB封装库里面找到要更新的封装,然后右键,更新到PCB,基本上就OK了。当然,要确保封装库在工程里面哦! ...

我意思是我在PCB改了封装,想更新到原理图里.

网友C:
designe下面update to schemat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