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通用定时器的PWM输入捕获

楼主(2016-04-18):
STM32通用定时器的PWM输入捕获的详细时序图到底是怎样的?
当CC1通道输入有效边沿(上升沿)时,是先触发复位模式重置计数器,还是CCR1捕获呢,在时序上看 CCR2也捕获,可是CCR2的有效边沿不是下降沿吗。上升沿你捕获干嘛。而且CCR1 CCR2清‘0’吗 什么时候清呀! 到底是怎样个时序哟!
  • 求给位 给予帮助

网友A:
这个图是不是画错了啊,一般都是上升沿捕获,下降沿数据变化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图是不是画错了啊,一般都是上升沿捕获,下降沿数据变化吧

应该没错,参考手册上截图的。

网友B:
这段时间我也在迷茫。中、英文手册都是这样 画的
但是根据功能描述和逻辑关系,上升沿应该是只有cc1捕获,下降沿cc2捕获。复位发生在选择的触发源触发的时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段时间我也在迷茫。中、英文手册都是这样 画的
但是根据功能描述和逻辑关系,上升沿应该是只有cc1捕获, ...

以前用的资料都是在下降沿数据变化,上升沿锁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以前用的资料都是在下降沿数据变化,上升沿锁存

上升沿和下降沿是可以选择的

网友D:
先触发复位计数器;
再于不同的沿做2次捕捉,测得CCR1,CCR2。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触发复位计数器;
再于不同的沿做2次捕捉,测得CCR1,CCR2。

如果先触发复位模式,那岂不是没吃上升沿捕获都是0咯,因为复位模式的触发调试就是上升沿来到的时候~!

网友E:
软件测一下就知道了
应该是先捕获再清零计数器

网友B:
应该这样理解
打开复位模式后,复位是在TRGI上升沿执行,如果此时输入捕获开启,捕获的当然是0
如果打开主从模式
因为打开主从模式后,TRGI事件延时,所以捕获先执行,然后再复位。就可以捕获上升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这样理解

打开复位模式后,复位是在TRGI上升沿执行,如果此时输入捕获开启,捕获的当然是0

那怎么解释,CCR2的下降沿触发,上升沿来到时的捕获为0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