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1808 红外信号采样及定时器

楼主(2016-04-18):
现在要使用AM1808的一个GPIO口作为遥控器键值输入,遥控通过定时器采样输入脉冲波形得到码值。不知道怎么开始及操作

网友A:
直接接到外部中断引脚就可以了

楼主:
我是新手啊 ,有没有相关的例程什么的,就是不知道怎么操作

网友B:
可以去官网上下例程啊

楼主:
官网上没有关于IR的例程啊

楼主:
新进展新问题:建立GPIO中断  输入模式  上升沿触发    然后在中断服务中通过计时器采样 。
           ArmIrdata.IR_CurPluse = TimerCounterGet(SOC_TMR_2_REGS,TMR_TIMER12);
          if ( ArmIrdata.IR_CurPluse > ArmIrdata.IR_PrePluse )
          {
              ArmIrdata.IR_periodTime = ArmIrdata.IR_CurPluse - ArmIrdata.IR_PrePluse;

          }
          else {
              ArmIrdata.IR_periodTime = 0xFFFFFF - ArmIrdata.IR_PrePluse + ArmIrdata.IR_CurPluse;
          }
按下一次遥控器之后,得到的IR_periodTime 为什么只有16-18次 ??
起始码停止码+16位地址+16位数据+结束码   最起码要触发34次的

楼主:
    GPIO中断服务中:
      ArmIrdata.IR_CurPluse = TimerCounterGet(SOC_TMR_2_REGS,TMR_TIMER12);
          if ( ArmIrdata.IR_CurPluse > ArmIrdata.IR_PrePluse )
          {
              ArmIrdata.IR_periodTime = ArmIrdata.IR_CurPluse - ArmIrdata.IR_PrePluse;

          }
          else {
              ArmIrdata.IR_periodTime = 0xFFFFFF - ArmIrdata.IR_PrePluse + ArmIrdata.IR_CurPluse;
          }
ArmIrdata.IR_PrePluse = ArmIrdata.IR_CurPluse;

楼主:
有人帮忙看下吗?

楼主:
坐等哦 !  痛苦的!

网友C:
遥控通过定时器采样输入脉冲波形得到码值

没明白,楼主用的什么按键,怎么是定时器采样

网友D:
引用 楼主:
GPIO中断服务中:
      ArmIrdata.IR_CurPluse = TimerCounterGet(SOC_TMR_2_REGS,TMR_TIMER12);
     ...

这是个什么芯片呢

网友D:
红外没有移植过呢

网友:
楼主怎么做的,能分享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