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电解电容串联的问题

楼主(2016-04-18):
两个相同容值、相同耐压值的电解电容串联使用,必须并联均压电阻么,不并联电阻有什么问题?如果并联电阻,电阻阻值如何选择?

网友A:
这个不知楼主用在什么环境当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知楼主用在什么环境当中

几百伏电池电压稳压用,因为耐压值不够就两个串联使用。

网友B:
两个相同容值、相同耐压值的电解电容串联使用,

实际上并没有两个相同容值、相同耐压值的电解电容,电容的标准误差比电阻大多了,10%的误差都是正常的.

必须并联均压电阻么,不并联电阻有什么问题?

建议是,因为电容容量多少有点不相等,不并联的话经过多次充放电后某个电容电压可能会偏高.

如果并联电阻,电阻阻值如何选择?

电阻耗电不大,不发热就可以了,这个问题不是很大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几百伏电池电压稳压用,因为耐压值不够就两个串联使用。

这个是必须的

网友C:
优先选用更高电压级别电容,
因为额外的电阻可能超标消耗你宝贵的电池储能。
所以,楼主没必要隐藏具体的电压及容量要求。

必需串联分压时,静态下的实际分得,将由“泄放电阻之比”而非容量确定。通常采用并联定值电阻以求均匀分压,原理基于“分流远大于漏电”。电阻值考虑功耗、均匀、承压3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优先选用更高电压级别电容,
因为额外的电阻可能超标消耗你宝贵的电池储能。
所以,楼主没必要隐藏具体的电 ...

恩,谢谢~使用条件是600V直流电压,容量实际几百uF就够的。因为购买不到如此高的耐压值电解,就改为两电解串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相同容值、相同耐压值的电解电容串联使用,

实际上并没有两个相同容值、相同耐压值的电解电容,电容的 ...

恩,十分感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两个相同容值、相同耐压值的电解电容串联使用,

实际上并没有两个相同容值、相同耐压值的电解电容,电容的 ...

一个不小心,认识可出谬误。
并联电阻不能也不为解决两者容量差异,而是解决"静态"下即使容量一致却因漏电差异造成的分压不均。

网友D:
100k-330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