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请问 调试时中断标志不能清零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6-04-18):
  定时器1 uptdate 事件触发ad 转换,
调试跟踪到TIM_ClearFlag(TIM1, TIM_FLAG_Update);
     ADC_ClearFlag(ADC1, ADC_IT_JEOC);
单步执行,观察寄存器TIM_SR和AD1_SR值不清零是什么情况?

另外怎么结贴啊,每次都是分数分配错误。谢谢!

楼主:
事件与中断不同,事件 是被硬件自动清零的,所以不用管事件标志位
TIMx_EGR  寄存器中说明
Bit 0 UG: Update generation
This bit can be set by software, it is automatically cleared by hardware.

不明白ADC_IT_JEOC为什么不清零

网友A:
引用 楼主:
事件与中断不同,事件 是被硬件自动清零的,所以不用管事件标志位
TIMx_EGR  寄存器中说明
Bit 0 UG: Upda ...

这个ADC_IT_JEOC标志没什么意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ADC_IT_JEOC标志没什么意义吧

注入转换结束标志位,如果置位会一直触发中断

楼主:
ADC_ClearFlag(ADC1, ADC_IT_JEOC);这个函数调用有问题,清flag,实际输入的参数是中断。
应该ADC_ClearITPendingBit(ADC1, ADC_IT_JEOC);
但是,仍然不能把ADC_IT_JEOC位清零??

楼主:
iar 调试状态register中看不到JEOC的变化,但程序正常,不纠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