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jlink v9.3刷固件详细教程

楼主(2016-04-18):
    背景:Jlink v9.3插上电脑后后无反应,灯不亮,电脑设备也找不到。原因是固件掉了,经同事帮忙,找到了刷固件的方法,在此感谢小欣同学!也感谢万能的网友提供的固件包,以此记录,大家共享!

    方法:通过另一个好的jlink 通过swd接口接到 jlink v9.3板子上,通过jflash 刷入固件。

怎么没有看到附件?

楼主:
第一部分:物理连接

1,这是原理图:

接STM32F205的46和49的SWD脚
拆开jLink,发现板子上的J1,看是我的板子只留出了这4个点:

(以上引用部分修复jLink V9固件小记)

  这是v9.3 的swd接口引脚图:(这几个引脚定义是小欣拿着万用表一个个测出来的,真心不容易~~)
把这个swd引脚接入另一个复用jtag接口的swd接口,如上图。

   这是物理连接图:

第二部分:jflash 烧写固件 所采用的软件为jlink v4.98

1,打开jflash 设置options--->project settings--->target interface,选择swd模式, cpu标签--->device-->stm32f205RG,最后点击确定即可。
2,把固件导入,start address设置为0x8000000,
3,首先connect成功后,f7自动开始刷固件。

注:固件刷成功后,如果两个都插入同一台电脑,再次刷固件会连接不上,需让需刷固件的jlink插入另一台电脑进行供电。

所有需要用到的工具都在附件中。附件中的两个固件来源于网友,并测试成功。

注:我用a318399949a的提取固件工具中没有jlink v9 all.bin的文件,就没有这个,其他的都有。不知道什么原因。请有知者告知,谢谢!

楼主:
我是新手,不能直接发帖,有限制,图片无法上传,很抱歉啊!附件太大也无法上传!!!

网友A:
没固件程序啊;

网友B:
谢谢分享,这个我弄了好久了。终于用你的方法搞定了。特表感谢!

网友C(2016-05-29):
这个是网上流传的 不能自动升级的版本 吧

网友D(2016-07-04):
怎么用另外一个jlink刷,有图吗?急等~

网友E:
   固件恢复成功了吗
      那个固件能升级吗

网友F(2016-09-11):
有图片吗?附件在哪里?多谢分享

网友G(2016-12-24):
看不到图

网友H:
引用 网友E:
   固件恢复成功了吗
      那个固件能升级吗

没有bootloader,固件是不能升级的。

网友(2017-01-25):
我的jlink变砖块了,我也想下载程序

网友:
哈哈,我用的是ST-LINK,送的开发板上的,非常给力。

网友I:
固件包有没有啊 ?固件程序

网友J:
这个jlink可以给另外的jlink下载固件程序

网友J:
jlink固件更新之后就会报错。

网友K:
引用 网友D:
怎么用另外一个jlink刷,有图吗?急等~

SWD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H:
没有bootloader,固件是不能升级的。

三克油

网友L:
v9也会掉固件?什么鬼啊

网友M(2017-03-20):
没看到固件程序呀?

网友N(2017-05-13):
优势STM32F4系列、STM32F2系列、STM32F1系列 用到 加我 270129716

网友O:
找了很久呢

网友P:
这个更新之后会不会报错

网友P:
win7下更新jlink不能使用了。

网友Q:
好多人用这个编程器

网友R(2017-12-11):
是不是只有成功人士才能开到下载软件啊

网友S:
估计是的

网友T:
分享下固件程序啊

网友U(2018-04-02):
为什么我看不到图、、、

网友V(2018-12-27):
附件在哪里啊

网友W(2022-10-10):
大家好,问一下9.3刷固件硬件怎么连接求图解

网友W:
请问V9.3的四个接点分别什么意思

网友X:
固件在哪里,今天Jlink突然**,杠上了

网友Y:
刷固件硬件怎么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