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电路] 电池充电指示灯制作求助

楼主(2016-04-18):
我是一个电子指示的菜鸟,今天老板突然叫我帮他在他电动车电池上加一个充电指示灯,电动车电池是48V20A的,我已近拆开了,不知道如何下手。需要哪些电子材料,如何制作,请各位大侠帮忙!

网友A:
可以加个检测电阻,当检测电阻2端有电压时,控制后面电路导通;

网友B:
找个现成的电路参考一下就行了   电池的容量是XXAH不是用A来表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加个检测电阻,当检测电阻2端有电压时,控制后面电路导通;

我是一个电子电路菜鸟,能不能帮忙说清楚些,我需要哪些东西,教教我吧。前辈

网友C:
就一个电阻取下压差,有充电有压差,没充电没压差

网友D:
推荐一个很简单的,直接接一个LED灯在充电线路上,有电流就量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推荐一个很简单的,直接接一个LED灯在充电线路上,有电流就量

差评!

网友F(2016-07-27):
参考一下

网友G:
淘宝现成的 自己去找

网友H:
你的二极管能撑住不

网友F:
引用 网友H:
你的二极管能撑住不

20AH电流大概2A,1N4007平均电流1A,反向最大耐压1000v,1N4007承受不了,你可以根据以上参数,选择一个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