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数字监控装置

楼主(2016-04-18):
(无正文)

网友A:
思路是分块设计,通过温度传感器测量,AD采集,MCU控制显示;灯光和报警则可通过在MCU设定上下限, IO输出控制即可,也可以硬件电压设定实现

网友B:
温度计....+ MCU  爱怎么样整都可以

比如  18B20  LM35   TPM75  TPM175...... 等   看你要的精度有什么要求

MCU .......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