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dsp280系列驱动LCD1602

楼主(2016-04-18):
你好,我用28069驱动1602程序没有反应,程序是从51程序改过来的,中间使用了3.3V-5V电平转换芯片,谢谢。

#include "DSP28x_Project.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1616 unsigned int
#define Uint1632 unsigned long

#define RS GpioDataRegs.GPADAT.bit.GPIO8
#define RW GpioDataRegs.GPADAT.bit.GPIO9
#define E GpioDataRegs.GPADAT.bit.GPIO10
#define BF GpioDataRegs.GPADAT.bit.GPIO7

void init_1602(void);                                           //初始化液晶
void zhongduan(void);                                  //开启中断
void write_order(Uchar order);                    //指令输入
void write_data(Uchar shuju);                   //数据输入
Uchar Busy(void);

Uchar a1[]={"BEIJING TIME"};
Uchar a2[]={"19:39:00"};

void main(void)
{
   InitSysCtrl();
   DINT;
   InitPieCtrl();
   InitCpuTimers();
   IER = 0x0000;
   IFR = 0x0000;
   InitPieVectTable();

   EALLOW;
   GpioCtrlRegs.GPAPUD.all=0;   // Enable pullup on
   GpioCtrlRegs.GPAMUX1.all=0;
   GpioCtrlRegs.GPADIR.all=0xffffffff;
   EDIS;

   char k;
   init_1602();
   DELAY_US(200*50);
   write_order(0x0c);
   write_order(0x01);
   DELAY_US(200*25);
   write_order(0x03|0x80);
   k=0;
   while(a1[k]!='\0')
   {
           write_data(a1[k]);
           k++;
           DELAY_US(30*200);
   }
   write_order(0x43|0x80);
   k=0;
   while(a2[k]!='\0')
   {
           write_data(a2[k]);
           k++;
           DELAY_US(30*200);
   }
   for(k=0;k<10;k++)
           DELAY_US(3000*200);
}

void init_1602(void)
{
    DELAY_US(200*75);             //延时15ms,首次写指令时应给LCD一段较长的反应时间
           write_order(0x38);                  //显示模式设置:16×2显示,5×7点阵,8位数据接口
        DELAY_US(200*25);                           //延时5ms
        write_order(0x38);
        DELAY_US(200*25);
        write_order(0x38);
        DELAY_US(200*25);
        write_order(0x0f);                  //显示模式设置:显示开,有光标,光标闪烁
        DELAY_US(200*25);
        write_order(0x06);                  //显示模式设置:光标右移,字符不移
        DELAY_US(200*25);
        write_order(0x01);                  //清屏幕指令,将以前的显示内容清除
        DELAY_US(200*25);
}

void write_order(Uchar order)   //指令写入
{
        while(Busy()==1); //如果忙就等待
        RS=0;
        RW=0;
        DELAY_US(1);
        E=0;
        DELAY_US(2);
        GpioDataRegs.GPADAT.all=order|0xffffff00;
        DELAY_US(4);
        E=1;
        DELAY_US(4);
        E=0;
}

void write_data(Uchar shuju)   //写入数据
{
        while(Busy()==1); //如果忙就等待
        RS=1;
        RW=0;
        DELAY_US(1);
        E=0;
        DELAY_US(2);
        GpioDataRegs.GPADAT.all=shuju|0xffffff00;
        DELAY_US(4);
        E=1;
        DELAY_US(4);
        E=0;
}

unsigned char Busy(void)
{
        Uchar jiance;
        RS=0;       //根据规定,RS为低电平,RW为高电平时,可以读状态
        RW=1;
        DELAY_US(1);
        E=1;        //E=1,才允许读写
        DELAY_US(2);
        GpioCtrlRegs.GPADIR.bit.GPIO7=0;
        jiance=BF&0x01;  //将忙碌标志电平赋给result
        GpioCtrlRegs.GPADIR.bit.GPIO7=1;
        DELAY_US(2);
        E=0;
        DELAY_US(2);
        return jiance;
}

网友A:
多半是时序问题

网友B:
IO模拟的时序,比较好查,

对比一下现在和以前的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