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LC震荡电路的问题

楼主(2016-04-18):
下图是一个LC电路接方波信号源的电路和仿真结果。
一开始是想测试L型 LC电路在阶跃激励下的工作特性(震荡)。
后来加了一个电阻上去,输出变成了阻尼震荡,但是却发现震荡幅度呈周期性变化,而且是激励的下降沿周期暴涨,不知道怎么分析这个问题?

在我看来,交流等效通路只有LCR并联,激励源在上升或下降沿都相当于一个冲击信号,为啥只有下降沿会重新激励电路振幅呢?

网友A:
上下沿都有“激励”。

网友B:
楼主注意两个问题:
1),仿真件的L是0电阻,测试时要串连一个等效电阻,否则仿真结果将出现“异象”。
2),LC振荡到负载最好用跟随器隔离,象100K电阻直接并入就影响振荡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