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强计与天线

楼主(2016-04-18):
参考这几个网页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B3%A1%C7%BF%BC%C6
http://www.guokr.com/article/59179/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303319-3-1.html
主要是按照第二个
做了一个场强计 不过有些电容没能找到完全一样的 只找到接近的
比如第二个网页 我用了102和470瓷片电容  二极管用了IN4148

楼主:
问题是 效果很差啊 手机打电话也没有测到辐射.......
接不接地效果差别巨大 相同“体位” 相同距离(2厘米......)  没接地指针根本不动
而且相同体位用49M的遥控能动 用27M的就不行了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NjM2NjI2fDliYWM0NWFkfDE3NjM3MDMwNTd8MHw%3D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NjM2NjI4fDIxY2IyN2JjfDE3NjM3MDMwNTd8MHw%3D

楼主:
@QQ826220679
@hfdy01
我做这个东西 想试试天线怎样搭配才能做出最大效果  但看起来还不如手动测控制距离实用.....这个体位稍有不同结果就不行了

楼主:
我想请教一下天线怎么设计  一般来说遥控车的遥控都是外置很长的天线(很短很暴力的2.4G的除外)  但我们被要求说用27MHZ的遥控 而且怕影响外观天线不能外置  各位能给个建议么?谢谢

网友A:
你必须有良好的接大地回路啊,浮空怎么可能会有指针动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想请教一下天线怎么设计  一般来说遥控车的遥控都是外置很长的天线(很短很暴力的2.4G的除外)  但我们被要 ...

最简单的天线就是1/4波长的一段导线,所以频率越低天线尺寸越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