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如何在2812内部产生1kHZ正弦波

楼主(2016-04-18):
与T1通用定时器下溢中断结合起来用。

网友A:
利用PWM波输出模式    然后将正弦表按照一定的周期赋给比较寄存器

网友B:
这个不是难事的,采用timer的PWM功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利用PWM波输出模式    然后将正弦表按照一定的周期赋给比较寄存器

要用PWM波输出模式的话,是不是在输出端口加低通滤波,然后就是正弦的了?我想要的在DSP内部就是正弦的,不用输出来,算法要用到。并且T1下溢中断周期为100微秒。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是难事的,采用timer的PWM功能的。

要用PWM波输出模式的话,是不是在输出端口加低通滤波,然后就是正弦的了?我想要的在DSP内部就是正弦的,不用输出来,算法要用到。并且T1下溢中断周期为100微秒。

网友A:
引用 楼主:
要用PWM波输出模式的话,是不是在输出端口加低通滤波,然后就是正弦的了?我想要的在DSP内部就是正弦的, ...

哦  理解错了   如果输出   需要加LC滤波器等处理
内部直接有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  理解错了   如果输出   需要加LC滤波器等处理
内部直接有函数

用IQmath库,程序里用sin()?

网友C:
这些不是很复杂的吧,看下的各家怎样解释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IQmath库,程序里用sin()?

是的

网友D:
程序里用sin()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