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pA极和nA极的电流放大应该使用哪种类型的放大器?

楼主(2016-04-18):
如题所示,pA极和nA极的电流放大应该使用哪种类型的放大器?谢谢大家

网友A:
有个很老的是AD549JHZ,现在官方出的替代型号是ADA4530.最近拿到俩样片。。。ADA4530.替换原电路上的AD549...   不能用。所以推荐AD549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个很老的是AD549JHZ,现在官方出的替代型号是ADA4530.最近拿到俩样片。。。ADA4530.替换原电路上的AD549. ...

挺好一个芯片,不能用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挺好一个芯片,不能用是怎么回事呢?

原电路是双电源供电,+-12V现在用ADA4530   去掉了一个负电源。。。 按理说应该性能比AD549好啊。可惜  放大倍数不乐观。噪声很大。漂移严重。  我是飞线接上去的,可能有这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