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负反馈电阻上并联一个电容

楼主(2016-04-18):
在运放电路中经常看到在反馈电阻上并联一个电容,有什么作用吗?频率补偿?还是PID?

网友A:
运放电路中在反馈电阻上并联一个电容,作用是频率补偿,减小相对高频的放大倍数。

楼主:
多谢前辈解答,那么电容的值是怎么确定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运放电路中在反馈电阻上并联一个电容,作用是频率补偿,减小相对高频的放大倍数。 ...

多谢前辈解答,那么电容的值是怎么确定的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前辈解答,那么电容的值是怎么确定的呢?

如果运放输入信号的最高频率为f,运放输入电阻为R1,反馈电阻R2,反馈电容C用下面公式估计C:

C < 1 / 2π*(R1//R2)*f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运放输入信号的最高频率为f,运放输入电阻为R1,反馈电阻R2,反馈电容C用下面公式估计C:

C < 1 / 2 ...

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