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杂谈] UCOS内核2.83 基础知识总结(二)

楼主(2016-04-18):
一:什么是邮箱
邮箱是UCOS中的一种通信机制,可以使一个任务或者中断服务子程序向另一个任务发送一个指针型的变量。通常该指针指向一个包含了“消息”的特定数据结构。
邮箱可以建多个,邮箱的最大数量由OS_CFG.H文件中的配置常数OS_MAX_EVENTS设定。一个邮箱只能保存一则消息。
二:邮箱的使用目的
1.通知一个事件的发生(发送一条消息)那么初始化时就要把该邮箱设空(NULL)。
2.如果用邮箱共享某些资源,那么就要初始化该邮箱为一个非NULL的指针,这种情况下,邮箱被当作一个二值信号量来使用。
三:程序示例
NO1 :
Void main(void)

{

       OSInit();

    AckMbox = OSMboxCreate( ( void * ) 0 );

    TxMbox  = OSMboxCreate( ( void * ) 0 );

    OSStart();

}

  8. Void Task1( void * data)

  9. {

  10.        Char * txmsg;

    Txmsg = ‘A’ ;

    For (; ;){

           OSMboxPost(TxMbox, ( void * )&txmsg );

           OSMboxPend(AckMbox,0,&err) ;

           Txmsg ++;

           If ( txmsg == ‘Z’){

               Txmsg = ‘A’ ;

               }

         }

}

  21. Void Task2 ( void * data )

  22. {

  23.     Char * rxmsg;

  24.     INT8U err ;

    For ( ; ;){

       Rxmsg =  ( char *)OSMboxPend(TxMbox, 0,&err)

       PC_DispChar ( 70 ,18 ,* rxmsg ,DISP_FGND_YELLOW+DISP_BGND_RED);

       OSTimeDly (1);

       OSMboxPost ( AckMbox , (void *) 1);

       }

}

NO2:

   Void main (void)

{

       OS_EVENT * MboxSem;

       OSInit();

       MboxSem = OSMboxCreate( ( void * ) 1 );

       OSStart();

}

Void Task1 ( void * pdata )

{

       INY8U err ;

       For ( ; ; ){

       OSMboxPend ( MboxSem , 0 , &err );

              .

              .

              .

       OSMboxPost ( MboxSem , (void *) 1 );

      }

}

楼主:
四.主要函数的介绍:
1.OS_EVENT  *OSMboxCreate (void*msg)
Description: This function waits for a message tobe sent to a mailbox
Arguments : msg is a pointer to a messagethat you wish to deposit in the mailbox. If you set this value tothe NULL pointer (i.e. (void *)0) then the mailbox will beconsidered empty.
Returns   : != (OS_EVENT *)0  is a pointer to the eventcontrol clock (OS_EVENT) associated with the createdmailbox
            ==(OS_EVENT *)0  if no event control blocks wereavailable
2.void  *OSMboxPend (OS_EVENT *pevent, INT16Utimeout, INT8U *err)
Description: This function waits for a message tobe sent to a mailbox
Arguments : pevent is a pointer to the eventcontrol block associated  with the desiredmailbox
Notes: when use OSMboxPend , the mailbox will beempty .
Returns   : != (void *)0  is a pointer to the messagereceived
             == (void *)0  if no message was received or , if'pevent'  is a NULL pointer or, if you didn't passthe proper pointer to the event control block.
3.INT8U  OSMboxPost (OS_EVENT *pevent, void*msg)
Description: This function sends a message to amailbox
Arguments  : pevent is a pointerto the event control block associated with the desiredmailbox.
             msgis a pointer to the message to send.  You MUST NOTsend a NULL pointer.
Returns   : OS_NO_ERR  The call wassuccessful and the message was sent

网友A:
邮箱是UCOS中的一种通信机制,可以使一个任务或者中断服务子程序向另一个任务发送一个指针型的变量。通常该指针指向一个包含了“消息”的特定数据结构。
我还以为是通过TCP协议的邮箱呢。

网友B:
邮箱mbox就是事件event的一种,传递数据用,不知道和全局数组有啥区别

网友C:
邮箱是UCOS中的一种通信机制,可以使一个任务或者中断服务子程序向另一个任务发送一个指针型的变量。通常该指针指向一个包含了“消息”的特定数据结构。不是电子邮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