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VR ATmega644P 应用程序中SPI总线不能运行

楼主(2016-04-18):
(无正文)

网友A:
我最近用avrmage64a的SPI已经成功出了波形,方便看贴下你SPI寄存器设置吗?

楼主:
问题解决了。原因是想当然的没有初始化SPI的SS对应的引脚。应该将SS引脚配置为输出,输出高电平、低电平都可以。

楼主:
发现,如果不配置SS引脚为输出,那么SPI可能自动变为Slave模式。这时程序再按照Master主动发数,当然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