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谁有支持长文件名的ff.c文件,最近玩M451的U盘

楼主(2016-04-18):
谁有支持长文件名的ff.c文件,最近玩M451的U盘
发现ff.c文件名是8.3格式的

楼主:
咋没人答,要要求支持长文件英文即可,

网友A:
在网上搜索一下不就可以了吗,这个应该有吧

网友B:
ff.h
/*---------------------------------------------------------------------------/
/  FatFs - FAT file system module include R0.12     (C)ChaN, 2016
/----------------------------------------------------------------------------/
/ FatFs module is a free software that opened under license policy of
/ following conditions.
/
/ Copyright (C) 2016, ChaN, all right reserved.
/
/ 1. Redistributions of source code must retain the above copyright notice,
/    this condition and the following disclaimer.
/
/ This software is provided by the copyright holder and contributors "AS IS"
/ and any warranties related to this software are DISCLAIMED.
/ The copyright owner or contributors be NOT LIABLE for any damages caused
/ by use of this software.
/---------------------------------------------------------------------------*/

#ifndef _FATFS
#define _FATFS        88100        /* Revision ID */

#ifdef __cplusplus
extern "C" {
#endif

#include "integer.h"        /* Basic integer types */
#include "ffconf.h"                /* FatFs configuration options */
#if _FATFS != _FFCONF
#error Wrong configuration file (ffconf.h).
#endif

/* Definitions of volume management */

#if _MULTI_PARTITION                /* Multiple partition configuration */
typedef struct {
        BYTE pd;        /* Physical drive number */
        BYTE pt;        /* Partition: 0:Auto detect, 1-4:Forced partition) */
} PARTITION;
extern PARTITION VolToPart[];        /* Volume - Partition resolution table */
#define LD2PD(vol) (VolToPart[vol].pd)        /* Get physical drive number */
#define LD2PT(vol) (VolToPart[vol].pt)        /* Get partition index */

#else                                                        /* Single partition configuration */
#define LD2PD(vol) (BYTE)(vol)        /* Each logical drive is bound to the same physical drive number */
#define LD2PT(vol) 0                        /* Find first valid partition or in SFD */

#endif

/* Type of path name strings on FatFs API */

#if _LFN_UNICODE                        /* Unicode string */
#if _USE_LFN == 0
#error _LFN_UNICODE must be 0 at non-LFN cfg.
#endif
#ifndef _INC_TCHAR
typedef WCHAR TCHAR;
#define _T(x) L ## x
#define _TEXT(x) L ## x
#endif

#else                                                /* ANSI/OEM string */
#ifndef _INC_TCHAR
typedef char TCHAR;
#define _T(x) x
#define _TEXT(x) x
#endif

#endif

/* File system object structure (FATFS) */

typedef struct {
        BYTE        fs_type;                /* File system type (0:N/A) */
        BYTE        drv;                        /* Physical drive number */
        BYTE        n_fats;                        /* Number of FATs (1 or 2) */
        BYTE        wflag;                        /* win[] flag (b0:dirty) */
        BYTE        fsi_flag;                /* FSINFO flags (b7:disabled, b0:dirty) */
        WORD        id;                                /* File system mount ID */
        WORD        n_rootdir;                /* Number of root directory entries (FAT12/16) */
        WORD        csize;                        /* Cluster size [sectors] */
#if _MAX_SS != _MIN_SS
        WORD        ssize;                        /* Sector size (512, 1024, 2048 or 4096) */
#endif
#if _FS_EXFAT
        BYTE*        dirbuf;                        /* Directory entry block scratchpad buffer */
#endif
#if _FS_REENTRANT
        _SYNC_t        sobj;                        /* Identifier of sync object */
#endif
#if !_FS_READONLY
        DWORD        last_clst;                /* Last allocated cluster */
        DWORD        free_clst;                /* Number of free clusters */
#endif
#if _FS_RPATH != 0
        DWORD        cdir;                        /* Current directory start cluster (0:root) */
#if _FS_EXFAT
        DWORD        cdc_scl;                /* Containing directory start cluster (invalid when cdir is 0) */
        DWORD        cdc_size;                /* b31-b8:Size of containing directory, b7-b0: Chain status */
        DWORD        cdc_ofs;                /* Offset in the containing directory (invalid when cdir is 0) */
#endif
#endif
        DWORD        n_fatent;                /* Number of FAT entries (number of clusters + 2) */
        DWORD        fsize;                        /* Size of an FAT [sectors] */
        DWORD        volbase;                /* Volume base sector */
        DWORD        fatbase;                /* FAT base sector */
        DWORD        dirbase;                /* Root directory base sector/cluster */
        DWORD        database;                /* Data base sector */
        DWORD        winsect;                /* Current sector appearing in the win[] */
        BYTE        win[_MAX_SS];        /* Disk access window for Directory, FAT (and file data at tiny cfg) */
} FATFS;

/* Type of file size variables and object identifier */

#if _FS_EXFAT
#if _USE_LFN == 0
#error LFN must be enabled when enable exFAT
#endif
typedef QWORD FSIZE_t;
#else
typedef DWORD FSIZE_t;
#endif

/* Object ID and allocation information (_FDID) */

typedef struct {
        FATFS*        fs;                        /* Pointer to the owner file system object */
        WORD        id;                        /* Owner file system mount ID */
        BYTE        attr;                /* Object attribute */
        BYTE        stat;                /* Object chain status (b1-0: =0:not contiguous, =2:contiguous (no data on FAT), =3:got flagmented, b2:sub-directory stretched) */
        DWORD        sclust;                /* Object start cluster (0:no cluster or root directory) */
        FSIZE_t        objsize;        /* Object size (valid when sclust != 0) */
#if _FS_EXFAT
        DWORD        n_cont;                /* Size of coutiguous part, clusters - 1 (valid when stat == 3) */
        DWORD        c_scl;                /* Containing directory start cluster (valid when sclust != 0) */
        DWORD        c_size;                /* b31-b8:Size of containing directory, b7-b0: Chain status (valid when c_scl != 0) */
        DWORD        c_ofs;                /* Offset in the containing directory (valid when sclust != 0) */
#endif
#if _FS_LOCK != 0
        UINT        lockid;                /* File lock ID origin from 1 (index of file semaphore table Files[]) */
#endif
} _FDID;

/* File object structure (FIL) */

typedef struct {
        _FDID        obj;                        /* Object identifier */
        BYTE        flag;                        /* File status flags */
        BYTE        err;                        /* Abort flag (error code) */
        FSIZE_t        fptr;                        /* File read/write pointer (Zeroed on file open) */
        DWORD        clust;                        /* Current cluster of fpter (not valid when fprt is 0) */
        DWORD        sect;                        /* Sector number appearing in buf[] (0:invalid) */
#if !_FS_READONLY
        DWORD        dir_sect;                /* Sector number containing the directory entry */
        BYTE*        dir_ptr;                /* Pointer to the directory entry in the win[] */
#endif
#if _USE_FASTSEEK
        DWORD*        cltbl;                        /* Pointer to the cluster link map table (Nulled on file open) */
#endif
#if !_FS_TINY
        BYTE        buf[_MAX_SS];        /* File private data read/write window */
#endif
} FIL;

/* Directory object structure (DIR) */

typedef struct {
        _FDID        obj;                        /* Object identifier */
        DWORD        dptr;                        /* Current read/write offset */
        DWORD        clust;                        /* Current cluster */
        DWORD        sect;                        /* Current sector */
        BYTE*        dir;                        /* Pointer to the directory item in the win[] */
        BYTE*        fn;                                /* Pointer to the SFN (in/out) {body[8],ext[3],status[1]} */
#if _USE_LFN != 0
        DWORD        blk_ofs;                /* Offset of current entry block being processed (0xFFFFFFFF:Invalid) */
        WCHAR*        lfn;                        /* Pointer to the LFN working buffer */
#endif
#if _USE_FIND
        const TCHAR* pat;                /* Pointer to the name matching pattern */
#endif
} DIR;

/* File information structure (FILINFO) */

typedef struct {
        FSIZE_t        fsize;                        /* File size */
        WORD        fdate;                        /* Modified date */
        WORD        ftime;                        /* Modified time */
        BYTE        fattrib;                /* File attribute */
#if _USE_LFN != 0
        TCHAR        altname[13];                        /* Altenative file name */
        TCHAR        fname[_MAX_LFN + 1];        /* Primary file name */
#else
        TCHAR        fname[13];                /* File name */
#endif
} FILINFO;

/* File function return code (FRESULT) */

typedef enum {
        FR_OK = 0,                                /* (0) Succeeded */
        FR_DISK_ERR,                        /* (1) A hard error occurred in the low level disk I/O layer */
        FR_INT_ERR,                                /* (2) Assertion failed */
        FR_NOT_READY,                        /* (3) The physical drive cannot work */
        FR_NO_FILE,                                /* (4) Could not find the file */
        FR_NO_PATH,                                /* (5) Could not find the path */
        FR_INVALID_NAME,                /* (6) The path name format is invalid */
        FR_DENIED,                                /* (7) Access denied due to prohibited access or directory full */
        FR_EXIST,                                /* (8) Access denied due to prohibited access */
        FR_INVALID_OBJECT,                /* (9) The file/directory object is invalid */
        FR_WRITE_PROTECTED,                /* (10) The physical drive is write protected */
        FR_INVALID_DRIVE,                /* (11) The logical drive number is invalid */
        FR_NOT_ENABLED,                        /* (12) The volume has no work area */
        FR_NO_FILESYSTEM,                /* (13) There is no valid FAT volume */
        FR_MKFS_ABORTED,                /* (14) The f_mkfs() aborted due to any parameter error */
        FR_TIMEOUT,                                /* (15) Could not get a grant to access the volume within defined period */
        FR_LOCKED,                                /* (16) The operation is rejected according to the file sharing policy */
        FR_NOT_ENOUGH_CORE,                /* (17) LFN working buffer could not be allocated */
        FR_TOO_MANY_OPEN_FILES,        /* (18) Number of open files > _FS_LOCK */
        FR_INVALID_PARAMETER        /* (19) Given parameter is invalid */
} FRESULT;

/*--------------------------------------------------------------*/
/* FatFs module application interface                           */

FRESULT f_open (FIL* fp, const TCHAR* path, BYTE mode);                                /* Open or create a file */
FRESULT f_close (FIL* fp);                                                                                        /* Close an open file object */
FRESULT f_read (FIL* fp, void* buff, UINT btr, UINT* br);                        /* Read data from a file */
FRESULT f_write (FIL* fp, const void* buff, UINT btw, UINT* bw);        /* Write data to a file */
FRESULT f_lseek (FIL* fp, FSIZE_t ofs);                                                                /* Move file pointer of a file object */
FRESULT f_truncate (FIL* fp);                                                                                /* Truncate file */
FRESULT f_sync (FIL* fp);                                                                                        /* Flush cached data of a writing file */
FRESULT f_opendir (DIR* dp, const TCHAR* path);                                                /* Open a directory */
FRESULT f_closedir (DIR* dp);                                                                                /* Close an open directory */
FRESULT f_readdir (DIR* dp, FILINFO* fno);                                                        /* Read a directory item */
FRESULT f_findfirst (DIR* dp, FILINFO* fno, const TCHAR* path, const TCHAR* pattern);        /* Find first file */
FRESULT f_findnext (DIR* dp, FILINFO* fno);                                                        /* Find next file */
FRESULT f_mkdir (const TCHAR* path);                                                                /* Create a sub directory */
FRESULT f_unlink (const TCHAR* path);                                                                /* Delete an existing file or directory */
FRESULT f_rename (const TCHAR* path_old, const TCHAR* path_new);        /* Rename/Move a file or directory */
FRESULT f_stat (const TCHAR* path, FILINFO* fno);                                        /* Get file status */
FRESULT f_chmod (const TCHAR* path, BYTE attr, BYTE mask);                        /* Change attribute of the file/dir */
FRESULT f_utime (const TCHAR* path, const FILINFO* fno);                        /* Change timestamp of the file/dir */
FRESULT f_chdir (const TCHAR* path);                                                                /* Change current directory */
FRESULT f_chdrive (const TCHAR* path);                                                                /* Change current drive */
FRESULT f_getcwd (TCHAR* buff, UINT len);                                                        /* Get current directory */
FRESULT f_getfree (const TCHAR* path, DWORD* nclst, FATFS** fatfs);        /* Get number of free clusters on the drive */
FRESULT f_getlabel (const TCHAR* path, TCHAR* label, DWORD* vsn);        /* Get volume label */
FRESULT f_setlabel (const TCHAR* label);                                                        /* Set volume label */
FRESULT f_forward (FIL* fp, UINT(*func)(const BYTE*,UINT), UINT btf, UINT* bf);        /* Forward data to the stream */
FRESULT f_expand (FIL* fp, FSIZE_t szf, BYTE opt);                                        /* Allocate a contiguous block to the file */
FRESULT f_mount (FATFS* fs, const TCHAR* path, BYTE opt);                        /* Mount/Unmount a logical drive */
FRESULT f_mkfs (const TCHAR* path, BYTE sfd, UINT au);                                /* Create a file system on the volume */
FRESULT f_fdisk (BYTE pdrv, const DWORD szt[], void* work);                        /* Divide a physical drive into some partitions */
int f_putc (TCHAR c, FIL* fp);                                                                                /* Put a character to the file */
int f_puts (const TCHAR* str, FIL* cp);                                                                /* Put a string to the file */
int f_printf (FIL* fp, const TCHAR* str, ...);                                                /* Put a formatted string to the file */
TCHAR* f_gets (TCHAR* buff, int len, FIL* fp);                                                /* Get a string from the file */

#define f_eof(fp) ((int)((fp)->fptr == (fp)->obj.objsize))
#define f_error(fp) ((fp)->err)
#define f_tell(fp) ((fp)->fptr)
#define f_size(fp) ((fp)->obj.objsize)
#define f_rewind(fp) f_lseek((fp), 0)
#define f_rewinddir(dp) f_readdir((dp), 0)

#ifndef EOF
#define EOF (-1)
#endif

/*--------------------------------------------------------------*/
/* Additional user defined functions                            */

/* RTC function */
#if !_FS_READONLY && !_FS_NORTC
DWORD get_fattime (void);
#endif

/* Unicode support functions */
#if _USE_LFN != 0                                                /* Unicode - OEM code conversion */
WCHAR ff_convert (WCHAR chr, UINT dir);        /* OEM-Unicode bidirectional conversion */
WCHAR ff_wtoupper (WCHAR chr);                        /* Unicode upper-case conversion */
#if _USE_LFN == 3                                                /* Memory functions */
void* ff_memalloc (UINT msize);                        /* Allocate memory block */
void ff_memfree (void* mblock);                        /* Free memory block */
#endif
#endif

/* Sync functions */
#if _FS_REENTRANT
int ff_cre_syncobj (BYTE vol, _SYNC_t* sobj);        /* Create a sync object */
int ff_req_grant (_SYNC_t sobj);                                /* Lock sync object */
void ff_rel_grant (_SYNC_t sobj);                                /* Unlock sync object */
int ff_del_syncobj (_SYNC_t sobj);                                /* Delete a sync object */
#endif

/*--------------------------------------------------------------*/
/* Flags and offset address                                     */

/* File access control and file status flags (FIL.flag) */

#define        FA_READ                                0x01
#define        FA_WRITE                        0x02
#define        FA_OPEN_EXISTING        0x00
#define        FA_CREATE_NEW                0x04
#define        FA_CREATE_ALWAYS        0x08
#define        FA_OPEN_ALWAYS                0x10
#define _FA_MODIFIED                0x20
#define _FA_DIRTY                        0x40

/* FAT sub type (FATFS.fs_type) */

#define FS_FAT12        1
#define FS_FAT16        2
#define FS_FAT32        3
#define FS_EXFAT        4

/* File attribute bits for directory entry */

#define        AM_RDO        0x01        /* Read only */
#define        AM_HID        0x02        /* Hidden */
#define        AM_SYS        0x04        /* System */
#define        AM_VOL        0x08        /* Volume label */
#define AM_LFN        0x0F        /* LFN entry */
#define AM_DIR        0x10        /* Directory */
#define AM_ARC        0x20        /* Archive */
#define AM_MASK        0x3F        /* Mask of defined bits */

/* Fast seek controls */
#define CREATE_LINKMAP        ((FSIZE_t)0 - 1)

#ifdef __cplusplus
}
#endif

#endif /* _FATFS */

网友B:
diskio.c
/*-----------------------------------------------------------------------*/
/* Low level disk I/O module skeleton for FatFs     (C)ChaN, 2016        */
/*-----------------------------------------------------------------------*/
/* If a working storage control module is available, it should be        */
/* attached to the FatFs via a glue function rather than modifying it.   */
/* This is an example of glue functions to attach various exsisting      */
/* storage control modules to the FatFs module with a defined API.       */
/*-----------------------------------------------------------------------*/

#include "diskio.h"                /* FatFs lower layer API */
#include "usbdisk.h"        /* Example: Header file of existing USB MSD control module */
#include "atadrive.h"        /* Example: Header file of existing ATA harddisk control module */
#include "sdcard.h"                /* Example: Header file of existing MMC/SDC contorl module */

/* Definitions of physical drive number for each drive */
#define ATA                0        /* Example: Map ATA harddisk to physical drive 0 */
#define MMC                1        /* Example: Map MMC/SD card to physical drive 1 */
#define USB                2        /* Example: Map USB MSD to physical drive 2 */

/*-----------------------------------------------------------------------*/
/* Get Drive Status                                                      */
/*-----------------------------------------------------------------------*/

DSTATUS disk_status (
        BYTE pdrv                /* Physical drive nmuber to identify the drive */
)
{
        DSTATUS stat;
        int result;

        switch (pdrv) {
        case ATA :
                result = ATA_disk_status();

                // translate the reslut code here

                return stat;

        case MMC :
                result = MMC_disk_status();

                // translate the reslut code here

                return stat;

        case USB :
                result = USB_disk_status();

                // translate the reslut code here

                return stat;
        }
        return STA_NOINIT;
}

/*-----------------------------------------------------------------------*/
/* Inidialize a Drive                                                    */
/*-----------------------------------------------------------------------*/

DSTATUS disk_initialize (
        BYTE pdrv                                /* Physical drive nmuber to identify the drive */
)
{
        DSTATUS stat;
        int result;

        switch (pdrv) {
        case ATA :
                result = ATA_disk_initialize();

                // translate the reslut code here

                return stat;

        case MMC :
                result = MMC_disk_initialize();

                // translate the reslut code here

                return stat;

        case USB :
                result = USB_disk_initialize();

                // translate the reslut code here

                return stat;
        }
        return STA_NOINIT;
}

/*-----------------------------------------------------------------------*/
/* Read Sector(s)                                                        */
/*-----------------------------------------------------------------------*/

DRESULT disk_read (
        BYTE pdrv,                /* Physical drive nmuber to identify the drive */
        BYTE *buff,                /* Data buffer to store read data */
        DWORD sector,        /* Sector address in LBA */
        UINT count                /* Number of sectors to read */
)
{
        DRESULT res;
        int result;

        switch (pdrv) {
        case ATA :
                // translate the arguments here

                result = ATA_disk_read(buff, sector, count);

                // translate the reslut code here

                return res;

        case MMC :
                // translate the arguments here

                result = MMC_disk_read(buff, sector, count);

                // translate the reslut code here

                return res;

        case USB :
                // translate the arguments here

                result = USB_disk_read(buff, sector, count);

                // translate the reslut code here

                return res;
        }

        return RES_PARERR;
}

/*-----------------------------------------------------------------------*/
/* Write Sector(s)                                                       */
/*-----------------------------------------------------------------------*/

DRESULT disk_write (
        BYTE pdrv,                        /* Physical drive nmuber to identify the drive */
        const BYTE *buff,        /* Data to be written */
        DWORD sector,                /* Sector address in LBA */
        UINT count                        /* Number of sectors to write */
)
{
        DRESULT res;
        int result;

        switch (pdrv) {
        case ATA :
                // translate the arguments here

                result = ATA_disk_write(buff, sector, count);

                // translate the reslut code here

                return res;

        case MMC :
                // translate the arguments here

                result = MMC_disk_write(buff, sector, count);

                // translate the reslut code here

                return res;

        case USB :
                // translate the arguments here

                result = USB_disk_write(buff, sector, count);

                // translate the reslut code here

                return res;
        }

        return RES_PARERR;
}

/*-----------------------------------------------------------------------*/
/* Miscellaneous Functions                                               */
/*-----------------------------------------------------------------------*/

DRESULT disk_ioctl (
        BYTE pdrv,                /* Physical drive nmuber (0..) */
        BYTE cmd,                /* Control code */
        void *buff                /* Buffer to send/receive control data */
)
{
        DRESULT res;
        int result;

        switch (pdrv) {
        case ATA :

                // Process of the command for the ATA drive

                return res;

        case MMC :

                // Process of the command for the MMC/SD card

                return res;

        case USB :

                // Process of the command the USB drive

                return res;
        }

        return RES_PARERR;
}

网友B:
ffconf.h
------------------------------

/*---------------------------------------------------------------------------/
/  FatFs - FAT file system module configuration file  R0.12  (C)ChaN, 2016
/---------------------------------------------------------------------------*/

#define _FFCONF 88100        /* Revision ID */

/*---------------------------------------------------------------------------/
/ Function Configurations
/---------------------------------------------------------------------------*/

#define _FS_READONLY        0
/* This option switches read-only configuration. (0:Read/Write or 1:Read-only)
/  Read-only configuration removes writing API functions, f_write(), f_sync(),
/  f_unlink(), f_mkdir(), f_chmod(), f_rename(), f_truncate(), f_getfree()
/  and optional writing functions as well. */

#define _FS_MINIMIZE        0
/* This option defines minimization level to remove some basic API functions.
/
/   0: All basic functions are enabled.
/   1: f_stat(), f_getfree(), f_unlink(), f_mkdir(), f_truncate() and f_rename()
/      are removed.
/   2: f_opendir(), f_readdir() and f_closedir() are removed in addition to 1.
/   3: f_lseek() function is removed in addition to 2. */

#define        _USE_STRFUNC        0
/* This option switches string functions, f_gets(), f_putc(), f_puts() and
/  f_printf().
/
/  0: Disable string functions.
/  1: Enable without LF-CRLF conversion.
/  2: Enable with LF-CRLF conversion. */

#define _USE_FIND                0
/* This option switches filtered directory read functions, f_findfirst() and
/  f_findnext(). (0:Disable, 1:Enable 2:Enable with matching altname[] too) */

#define        _USE_MKFS                0
/* This option switches f_mkfs() function. (0:Disable or 1:Enable) */

#define        _USE_FASTSEEK        0
/* This option switches fast seek function. (0:Disable or 1:Enable) */

#define        _USE_EXPAND                0
/* This option switches f_expand function. (0:Disable or 1:Enable) */

#define _USE_CHMOD                0
/* This option switches attribute manipulation functions, f_chmod() and f_utime().
/  (0:Disable or 1:Enable) Also _FS_READONLY needs to be 0 to enable this option. */

#define _USE_LABEL                0
/* This option switches volume label functions, f_getlabel() and f_setlabel().
/  (0:Disable or 1:Enable) */

#define        _USE_FORWARD        0
/* This option switches f_forward() function. (0:Disable or 1:Enable)
/  To enable it, also _FS_TINY need to be 1. */

/*---------------------------------------------------------------------------/
/ Locale and Namespace Configurations
/---------------------------------------------------------------------------*/

#define _CODE_PAGE        932
/* This option specifies the OEM code page to be used on the target system.
/  Incorrect setting of the code page can cause a file open failure.
/
/   1   - ASCII (No extended character. Non-LFN cfg. only)
/   437 - U.S.
/   720 - Arabic
/   737 - Greek
/   771 - KBL
/   775 - Baltic
/   850 - Latin 1
/   852 - Latin 2
/   855 - Cyrillic
/   857 - Turkish
/   860 - Portuguese
/   861 - Icelandic
/   862 - Hebrew
/   863 - Canadian French
/   864 - Arabic
/   865 - Nordic
/   866 - Russian
/   869 - Greek 2
/   932 - Japanese (DBCS)
/   936 - Simplified Chinese (DBCS)
/   949 - Korean (DBCS)
/   950 - Traditional Chinese (DBCS)
*/

#define        _USE_LFN        0
#define        _MAX_LFN        255
/* The _USE_LFN switches the support of long file name (LFN).
/
/   0: Disable support of LFN. _MAX_LFN has no effect.
/   1: Enable LFN with static working buffer on the BSS. Always NOT thread-safe.
/   2: Enable LFN with dynamic working buffer on the STACK.
/   3: Enable LFN with dynamic working buffer on the HEAP.
/
/  To enable the LFN, Unicode handling functions (option/unicode.c) must be added
/  to the project. The working buffer occupies (_MAX_LFN + 1) * 2 bytes and
/  additional 608 bytes at exFAT enabled. _MAX_LFN can be in range from 12 to 255.
/  It should be set 255 to support full featured LFN operations.
/  When use stack for the working buffer, take care on stack overflow. When use heap
/  memory for the working buffer, memory management functions, ff_memalloc() and
/  ff_memfree(), must be added to the project. */

#define        _LFN_UNICODE        0
/* This option switches character encoding on the API. (0:ANSI/OEM or 1:Unicode)
/  To use Unicode string for the path name, enable LFN and set _LFN_UNICODE = 1.
/  This option also affects behavior of string I/O functions. */

#define _STRF_ENCODE        3
/* When _LFN_UNICODE == 1, this option selects the character encoding on the file to
/  be read/written via string I/O functions, f_gets(), f_putc(), f_puts and f_printf().
/
/  0: ANSI/OEM
/  1: UTF-16LE
/  2: UTF-16BE
/  3: UTF-8
/
/  This option has no effect when _LFN_UNICODE == 0. */

#define _FS_RPATH        0
/* This option configures support of relative path.
/
/   0: Disable relative path and remove related functions.
/   1: Enable relative path. f_chdir() and f_chdrive() are available.
/   2: f_getcwd() function is available in addition to 1.
*/

/*---------------------------------------------------------------------------/
/ Drive/Volume Configurations
/---------------------------------------------------------------------------*/

#define _VOLUMES        1
/* Number of volumes (logical drives) to be used. */

#define _STR_VOLUME_ID        0
#define _VOLUME_STRS        "RAM","NAND","CF","SD1","SD2","USB1","USB2","USB3"
/* _STR_VOLUME_ID switches string support of volume ID.
/  When _STR_VOLUME_ID is set to 1, also pre-defined strings can be used as drive
/  number in the path name. _VOLUME_STRS defines the drive ID strings for each
/  logical drives. Number of items must be equal to _VOLUMES. Valid characters for
/  the drive ID strings are: A-Z and 0-9. */

#define        _MULTI_PARTITION        0
/* This option switches support of multi-partition on a physical drive.
/  By default (0), each logical drive number is bound to the same physical drive
/  number and only an FAT volume found on the physical drive will be mounted.
/  When multi-partition is enabled (1), each logical drive number can be bound to
/  arbitrary physical drive and partition listed in the VolToPart[]. Also f_fdisk()
/  funciton will be available. */

#define        _MIN_SS                512
#define        _MAX_SS                512
/* These options configure the range of sector size to be supported. (512, 1024,
/  2048 or 4096) Always set both 512 for most systems, all type of memory cards and
/  harddisk. But a larger value may be required for on-board flash memory and some
/  type of optical media. When _MAX_SS is larger than _MIN_SS, FatFs is configured
/  to variable sector size and GET_SECTOR_SIZE command must be implemented to the
/  disk_ioctl() function. */

#define        _USE_TRIM        0
/* This option switches support of ATA-TRIM. (0:Disable or 1:Enable)
/  To enable Trim function, also CTRL_TRIM command should be implemented to the
/  disk_ioctl() function. */

#define _FS_NOFSINFO        0
/* If you need to know correct free space on the FAT32 volume, set bit 0 of this
/  option, and f_getfree() function at first time after volume mount will force
/  a full FAT scan. Bit 1 controls the use of last allocated cluster number.
/
/  bit0=0: Use free cluster count in the FSINFO if available.
/  bit0=1: Do not trust free cluster count in the FSINFO.
/  bit1=0: Use last allocated cluster number in the FSINFO if available.
/  bit1=1: Do not trust last allocated cluster number in the FSINFO.
*/

/*---------------------------------------------------------------------------/
/ System Configurations
/---------------------------------------------------------------------------*/

#define        _FS_TINY        0
/* This option switches tiny buffer configuration. (0:Normal or 1:Tiny)
/  At the tiny configuration, size of the file object (FIL) is reduced _MAX_SS bytes.
/  Instead of private sector buffer eliminated from the file object, common sector
/  buffer in the file system object (FATFS) is used for the file data transfer. */

#define _FS_EXFAT        0
/* This option switches support of exFAT file system in addition to the traditional
/  FAT file system. (0:Disable or 1:Enable) To enable exFAT, also LFN must be enabled.
/  Note that enabling exFAT discards C89 compatibility. */

#define _FS_NORTC        0
#define _NORTC_MON        3
#define _NORTC_MDAY        1
#define _NORTC_YEAR        2016
/* The option _FS_NORTC switches timestamp functiton. If the system does not have
/  any RTC function or valid timestamp is not needed, set _FS_NORTC = 1 to disable
/  the timestamp function. All objects modified by FatFs will have a fixed timestamp
/  defined by _NORTC_MON, _NORTC_MDAY and _NORTC_YEAR in local time.
/  To enable timestamp function (_FS_NORTC = 0), get_fattime() function need to be
/  added to the project to get current time form real-time clock. _NORTC_MON,
/  _NORTC_MDAY and _NORTC_YEAR have no effect.
/  These options have no effect at read-only configuration (_FS_READONLY = 1). */

#define        _FS_LOCK        0
/* The option _FS_LOCK switches file lock function to control duplicated file open
/  and illegal operation to open objects. This option must be 0 when _FS_READONLY
/  is 1.
/
/  0:  Disable file lock function. To avoid volume corruption, application program
/      should avoid illegal open, remove and rename to the open objects.
/  >0: Enable file lock function. The value defines how many files/sub-directories
/      can be opened simultaneously under file lock control. Note that the file
/      lock control is independent of re-entrancy. */

#define _FS_REENTRANT        0
#define _FS_TIMEOUT                1000
#define        _SYNC_t                        HANDLE
/* The option _FS_REENTRANT switches the re-entrancy (thread safe) of the FatFs
/  module itself. Note that regardless of this option, file access to different
/  volume is always re-entrant and volume control functions, f_mount(), f_mkfs()
/  and f_fdisk() function, are always not re-entrant. Only file/directory access
/  to the same volume is under control of this function.
/
/   0: Disable re-entrancy. _FS_TIMEOUT and _SYNC_t have no effect.
/   1: Enable re-entrancy. Also user provided synchronization handlers,
/      ff_req_grant(), ff_rel_grant(), ff_del_syncobj() and ff_cre_syncobj()
/      function, must be added to the project. Samples are available in
/      option/syscall.c.
/
/  The _FS_TIMEOUT defines timeout period in unit of time tick.
/  The _SYNC_t defines O/S dependent sync object type. e.g. HANDLE, ID, OS_EVENT*,
/  SemaphoreHandle_t and etc.. A header file for O/S definitions needs to be
/  included somewhere in the scope of ff.c. */

/*--- End of configuration options ---*/

网友B:
integer.h

/*-------------------------------------------*/
/* Integer type definitions for FatFs module */
/*-------------------------------------------*/

#ifndef _FF_INTEGER
#define _FF_INTEGER

#ifdef _WIN32        /* FatFs development platform */

#include <windows.h>
#include <tchar.h>
typedef unsigned __int64 QWORD;

#else                        /* Embedded platform */

/* These types MUST be 16-bit or 32-bit */
typedef int                                INT;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 This type MUST be 8-bit */
typedef unsigned char        BYTE;

/* These types MUST be 16-bit */
typedef short                        SHORT;
typedef unsigned short        WORD;
typedef unsigned short        WCHAR;

/* These types MUST be 32-bit */
typedef long                        LONG;
typedef unsigned long        DWORD;

/* This type MUST be 64-bit (Remove this for C89 compatibility) */
typedef unsigned long long QWORD;

#endif

#endif

网友B:
还是全部打包给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全部打包给你吧。

谢谢!明天测试下.

网友B:
我从小日本那里找的,应该是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