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pads与allegro对比

楼主(2016-04-19):
粗略看了一下pads的教程,发现pads logic原理图选中相关模块元件,再到pcb上执行打散操作,真的是太方便了,这个功能特别赞!但是allegro里面貌似只有画原理图时room属性可以用吧,再在pcb上按room属性放置,大家用allegro是如何用的,特别是对于那种高密度,多模块的板子

网友A:
同求,我也想知道

网友B:
自己觉得顺手就好

网友C:
allegro 也可这样啊
设好联动
到allegro中点选移动器件  然后回到原理图  框选  pcb中同步选中的
这只是其中一个功能,
我决得CADENCE 是最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allegro 也可这样啊
设好联动
到allegro中点选移动器件  然后回到原理图  框选  pcb中同步选中的

额,allegro好像不能把原理图选中的元件直接聚拢起来吧。pads是把选中的模块元件直接都聚拢起来了

网友C:
聚拢有啥用?
你还是要根据走向 直接布局
目的一样就可以
关键还是自己喜欢用 就可以
不过有时候不是自己挑工具 而是公司规定用什么
所以3大主流都要会

网友D:
这个功能AD也有哦,不过呢工具只是辅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