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30的I2C2配置不了吗?

楼主(2016-04-19):
为什么GD32F130C6T6的PB10 11对应的I2C2配置不成功?是不是有什么复用设置?
我是用官方例程的中断发送例程,我在I2C_Enable(I2C2,ENABLE);这句打断点,仿真窗口显示I2C2_CTLR1 = 0X0000
但是我改成配置I2C1,CTLR1寄存器就有配置了。是不是少了什么复用配置?

楼主:
会不会是GD32F130C6T6这个芯片没有I2C2?

网友A:
这个不可能的吧?先按照STM32的I2C的配置参考下的。

网友B:
有没有使能I2C2的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