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信]
485这样接可以吗?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6-04-19):
数量不多可以

楼主:
这里我们只说这种使能控制方式,如果用ADM2483系列,一个总线挂256个节点可以吗?

网友B:
最好用PNP三极管倒相,平时更省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用PNP三极管倒相,平时更省电。

该怎么接呢?

网友B:
NPN和PNP,就是电阻、三极管上下对调一下呀。

网友C:
该接法是发0不发1,逻辑1靠总线偏置实现。此法无需控制端,但总线线路较长或节点数较多、通讯速率较快时会逐渐变的不可靠,所以要根据你的具体应用特点来决定是否该用此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NPN和PNP,就是电阻、三极管上下对调一下呀。

明白了,另外这样的用法,如果总线设备多了,是不是通讯质量会降低或者可靠度不行啊?和单独的IO控制收发使能,可靠度相比怎么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该接法是发0不发1,逻辑1靠总线偏置实现。此法无需控制端,但总线线路较长或节点数较多、通讯速率较快时会 ...

理解了,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