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程序问题,小弟实在搞不懂

楼主(2016-04-19):
我写了一个比较大的 程序  昨天添加了一些  就导致其中16进制转浮点数函数计算出错   添加的东西都跟这个函数没关系   而且只要删掉昨天添加的  或者比较大一点的程序部分就又会恢复正装  有没有大神指点下
float ByteToFloat(unsigned char* byteArry)
{
  return *((float*)byteArry);
}
这是我的转化函数

网友A:
可能是内存超界了   这样转换很容易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内存超界了   这样转换很容易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C:
很有可能内存超界

网友A:
群主大人  发话了  必须来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群主大人  发话了  必须来啊

放心,我不会亏待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内存超界了   这样转换很容易出现这种情况

我用的是F5418A  有128K  程序才80几K,我昨天换了一个转换函数就没存在这个问题了 ,可能这个转换函数存在一定的问题  ,但是就是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F5418A  有128K  程序才80几K,我昨天换了一个转换函数就没存在这个问题了 ,可能这个转换函数存 ...

这不是你多少ram的问题 好吧

网友D:
我昨天换了一个转换函数就没存在这个问题了

换成哪个函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