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请教各位师傅关于DC-DC转正负电压的问题-

楼主(2016-04-19):
各位前辈,我需要用到±15V电压给精密模拟电路用放大电流约500mA,手头上有两个一样的AC输出为24V的变压器(功率30W每只),两块整流板,两个单组电源输入为DC19-70V,输出为DC15V,2A的隔离型DC-DC模块,能否两个DC-DC的模块电源输出端正向串联,就是一个模块的输出正与另一个模块的输出负并接,中点为地,另两端分别为±15V,这样可以的吗?
   查到论坛的资料就是:
你好,采用2个单路正输出的电源组合成正负输出是很正常的应用,完全可实现您要求的功能,但在使用中应该注意以下几点:
1.实际的输出电流不能大过其中任何一模块的最大允许电流
2.由于两个模块共同使用其输出纹波噪声会增大,应注意输出滤波
3.由于电源反射纹波的存在,2个模块反射纹波相互叠加,所以在每个模块前应做LC滤波处理
4.为了避免2个模块的相互影响,在每个模块输出与地直接并如二极管进行保护。
具体接线方法请参MORNSUN产品目录中的DC-DC产品应用笔记。
1、注意两个模块共一个输入电压,防止模块互相干扰,最好在输入端加LC电路;
2、为防止输出电压全部加在另一个模块上,最好在每个模块输出端并联1个低压差的肖特基二极管。
----------------------------------------------------------------------------
下面是朋友给的电路,由于对噪声以及干扰有要求,还有更好的优化电路么? 谢谢

网友A:
电容换成2200uf吧

网友A:
可以直接使用78系列的电源。

网友B:
这个效果怎么样

网友B:
波纹有多么大呢

网友C:
用7815和7915线性稳压DCDC干扰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7815和7915线性稳压DCDC干扰小!

7815 7915? 稳压后再到DC模块? 但DC模块的最低输入是19V,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波纹有多么大呢

波纹肯定跟78系列的差点,可能是因为模块是进口模块,素质比较好的原因。

楼主:
已换2200UF,感觉是要好一些。在负载时的电源响应速度

网友D:
以前用过的都是7805 7905这类的产品

网友D:
金升阳有正负电压的模块。

网友E:
引用 楼主:
已换2200UF,感觉是要好一些。在负载时的电源响应速度

电源不稳定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波纹肯定跟78系列的差点,可能是因为模块是进口模块,素质比较好的原因。
...

为什么要用两块电源模块呢?

网友F:
宽范围输入24V转正负5V 稳压电源模块DC-DC?

网友F:
5V转正负5V非稳压隔离DC-DC电源模块 C0505S-1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