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驱动研究

楼主:
看看这个步进驱动是不是打磨

楼主(2016-04-19):
一般带64细分驱动用什么单片机?为啥没有晶振?

楼主:
在线等,急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般带64细分驱动用什么单片机?为啥没有晶振?

随便哪款都能办到.一般对定时不要求很精准,就采用CPU内部RC振荡源做时钟,所以看不见晶振.

步进电机应用技术 170页

楼主:
这个三十二脚的8027怎么查找不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三十二脚的8027怎么查找不到?

**过程:
1. 原始线索:

2. 找度娘搜, 关键词"S320"+"MCU"

3. 发现新线索"TMS320F2802...",有戏了

4. 再搜"TMS320F28027",本案告破.哈哈

楼主:
32脚的没有

网友A:
你再数数,每边是8还是12,死马眼神,哈哈

网友B:
通用驱动器使用 专用IC 廉价方案 成本低  省事 ,

MCU 跑运动控制才是,能力体现

网友C:
T叔真乃神人!

网友D:
用TI的DSP成本比较高了;
很多做步进驱动器的,用的飞思卡尔的16位单片机;

楼主:
第二个图是32脚的,好像是雷赛DM420的板。第一个图好像是深圳天威的

楼主:
看型号Z5R80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