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APL138跑图像处理性能够吗?

楼主(2016-04-19):
小白一枚,求教 如果实现了DSP和ARM的双核通信,在l138上能跑实时性要求高的图像处理吗?刚入门不知道ARM9和C67X的性能到底如何。。。。谢谢大家!

楼主:
自顶 都没有人。。。。

网友A:
这个我觉得你还是要根据你的图像需要处理的量评估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觉得你还是要根据你的图像需要处理的量评估一下

版主好。。。这个评估怎么做啊有什么算法?

网友B:
同在项目选型中,图像处理主要是 做压缩,滤波,二值化,边缘检测,颜色识别,还要实时显示图像,目前在纠结是选OMAPL138 还是 IMX.6D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在项目选型中,图像处理主要是 做压缩,滤波,二值化,边缘检测,颜色识别,还要实时显示图像,目前在纠 ...

我还看了TI的DM系列 性能好,但是资料很少,价格也贵,所以基本定在了L138 唯一担心性能图像处理主要是找特征点,然后解算姿态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还看了TI的DM系列 性能好,但是资料很少,价格也贵,所以基本定在了L138 唯一担心性能 ...

嗯 我也可能会选择创龙的OMAL138 开发板,后面可以多交流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版主好。。。这个评估怎么做啊有什么算法?

这个因素太多了    主要是怎么压缩或怎么处理
然后就是数据量和速度的要求   也就是实时性

网友C:
L138应该就够用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