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mc34063

楼主(2016-04-19):
问下大神mc34063能输出驱动雾化片的频率吗,比如要13.KHZ 具体怎么计算这个频率哪个管脚是输出 外围参数等等,不要叫我去找资料 我都找了好久没看到有输出频率的介绍i,但是为手中的样板我发现雾化片的驱动频率是MC34063发出的

网友A:
MC34063可以实现此目的。该芯片与其它开关电源控制芯片不同,不是PWM工作。
但分析此功能如何实现,你必须把电原理图贴出来。

网友B:
你都有样品,解剖一下即可,不难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都有样品,解剖一下即可,不难呀。

我观察过了 它就是一个典型的升压电路 和资料里的电路基本一样 就是 出书电压的取样电阻不同罢了 ,雾化片的输出频率在IC的一脚 就是典型电路外面+了一个电感和一盒mos管和几个外面器件就供给雾化片出来130K的频率了,就是资料里没有提到有关频率的任何解释 所以不太懂原理

网友B:
频率是34063一个管脚外接的电容决定的。
不过PWM占空比和反馈电压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频率是34063一个管脚外接的电容决定的。
不过PWM占空比和反馈电压有关。

这么说那个电容式输出的频率 不是说IC工作需要的频率了?

网友C:
20多年前我是用I8031AH输出超生频率,推动一个超生放大板。 再输出一个可控的信号控制数控电源,使放大板的供电受控。那年代数控电源比较贵,现在不知到了。据经验,MC34063这个东西有“爆炸”的可能。劣质产品较多,比较易损,不建议使用。

网友D:
MC34063最大输出频率不是100k吗?130K没问题?

网友E:
MC34063应该可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