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F030串口中断用法

楼主(2016-04-19):
我用串口中断的时候偶尔就会出现死机,是不是中断内部函数没有处理好呢?

网友A:
查看变量,是不是超出范围了。。。

网友B:
1)死机是不是死在死循环里?那有可能是你用的.s文件没有包含对应的中断向量号,比如串口三的中断向量号只有STM32FO72和STM32F091里面才有。
2)有可能是你没有定义相关的串口中断程序,也会死掉。

网友C:
你的中断函数里面是怎么处理的啊?把代码贴出来看看

网友D:
你说的中断死机是什么意思,你进入中断后,第一件事就应该关闭中断开关,然后处理函数,退出时候清理标志回复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