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zg flash问题

楼主(2016-04-19):
大家好:     我以前有个基于stm32f103zE的程序,使用内部的flash保存部分参数,是正常的。但是这个flash只有512K,不太够,所以想更换stm32f103zg。但是同样的程序。我把参数保存位置定位在#define StartAddr  ((u32)0x08070000)就可以,定位#define StartAddr  ((u32)0x080A0000),就不能保存。求教为什么

网友A:
你保存的参数不少啊

网友B:
103的FLASH最大地址是0x0807 FFFF,你的0x080A FFFF超出范围了。

网友C:
超出了界限,看数据手册提供的地址范围。

网友D:
0x080A FFFF超出范围了

网友E:
地址不对吧,看看数据手册给的地址范围是多少。

网友:
7变成了A,那就是错了很多了,看看手册里写的范围是多少。

网友F:
同样的配置不正常,那是可能超出界限了,先用原来的配置测试看看。

网友G:
F1还是比较简单的,楼主弄好了吧,看看手册应该就搞清楚哪儿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