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SP28335的LED

楼主(2016-04-19):
(无正文)

网友A:
能不能看懂CPLD里面的译码代码?

网友A:
如果译码看懂了   那么LED控制时对应的地址也就确定了
然后在DSP内部   找到CPLD外扩的区域
控制地址就是外扩zone的基地址+CPLD里面LED的地址
也就是偏移地址   然后操作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