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编译器可以编译下面的语句

楼主(2016-04-19):
extern volatile DDRABSTR _DDRAB @(REG_BASE + 0x00000002UL);
这条语句中的@,什么编译器可以编译出来呢,我用VC++,Gcc,似乎都不认这么写,除了CodeWarrior,能编译,主要不想用CodeWarrior的IDE环境

网友A(2016-05-29):
是直接定义的一个变量,在一个指定的地址上,改变变量,也就能改变寄存器的内容,别的地方,你无法建立这种对应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