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03rct6 dfu 升级后启动不了

楼主(2016-04-19):
gd32f103rct6 dfu 升级后启动不了。keil生成的hex文件通过usb dfu 下载到芯片后,发现启动不了,大家帮忙看看!!谢谢

网友A:
这个情况的我暂时还没遇到过的。

网友B:
有没有将Boot0引脚的跳线冒跳到GND之后在复位一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情况的我暂时还没遇到过的。

程序我是用keil编译的,使用dfu升级时,那个IROM1需要怎样设置?

网友C:
跳转前要禁中断

楼主:
跳转具体是指什么时候?

楼主(2016-08-15):
问题解决了:
keil 那个IROM1没有设置正确,升级程序和应用程序重叠了,把keil flash下面的target里面的IROM1的Size 改大一点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