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 在用多通道采集AD数据时,有一个采集结果一直是4095

楼主(2016-04-19):
STM32 在用多通道采集AD数据时,三个温度采集值中,有一个采集结果一直是4095,其他两个正常,这是问什么,配置都是一样的,大神们给点建议吧,应该从哪方面分析,谢谢

网友A:
放大模块

网友B:
条件允许的话可以换一下将测量io换一下,或者测量接口是否有电压变化,确定是硬件原因还是软件原因,如果是软件原因看一下是否可以能是该口的配置跟其他管脚不同,以前遇到过有类似的同样的配置有的可以有得不可以,可能会有不同

网友C:
传感器坏了?

网友D:
你用示波器看看adc输入引脚的电平是多少啊

网友E:
反正超限了,
硬件可能性大。